[群联] 找到了一个小U盘,不识盘·····还可以修复吗。

楼主(2019-04-09):
最新状态:
已经救活了。
使用的UPTool_Ver2092版本。
使用的SORTING.INI这个配置文件。

-----------------------

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这个U盘,
连接电脑发现显示状态,但是空间似乎没了
还有救吗。。
外表是这样子的。

插上电脑之后发现是这样的。

各位长老,这个还有的救吗。

网友:
是不是分区丢了,分区试试

网友:
我也有类似情况的U盘,没容量了,格式化不了

网友:
群联的主控,找对应量产工具量产一下 看看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的。

网友:
先用diskgenius看一下能不能分区,不能就下一个量产工具看看能不能识别,如果能就量产,不能就短接flash试试

网友:
U盘芯片不错

网友A:
下载群联对应主控的量产工具可以修复,坛子里有很多操作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群联对应主控的量产工具可以修复,坛子里有很多操作教程

群联是什么?是这个芯片的品牌吗?主控要在哪里查看呀?

楼主:
OK了,已经完美解决了~

网友B:
高仿金士顿 直接UPtool 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仿金士顿 直接UPtool 解决

晚上回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