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开关电源必备神器灯泡大法

楼主(2019-04-09):
原理简单直接上图。
为此还动用了吃灰很久的打印机。
画图先

电源线卡子

开关座

打印完毕
组装

网友A:
不敢用3D打印的材料制作电器类,60度就软了,很容易变形短路

网友:
工具真是高大上,我就用木头钉的

网友:
这么高大上的线夹和开关盒

网友:
挺漂亮的,我是用带开关的面板,开关换成了双路

网友:
偶是撸的86明盒+带开关86面板+86灯座做的,也就几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敢用3D打印的材料制作电器类,60度就软了,很容易变形短路

对的,PLA热了就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升级版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3
@杨小伟

我只看看,我不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个升级版的: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373
@杨小伟

学习了

网友C:
灯泡一般都用多少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泡一般都用多少瓦的

先用40W的修,修好了再用100W的加40W以下载试验

网友:
方便是好,但是,灯泡太暴露,易碎,横放做半包围如何?用反光铝箔半包,全包铁丝网更好。

网友D(2024-03-25):
灯泡一般都用多少瓦

网友(2024-04-24):
这是杀鸡用牛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灯泡一般都用多少瓦

灯泡一般都用100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