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小白学刷>慧荣SM3268AB/SM3269AB量产(SM3268AB_Prescan_R1229)

楼主(2019-04-09):
慧荣SM3268AB/SM3269AB量产
X宝淘了几个64G的PNY盘,用4.0测是SM3268AB的主控,用4.19测又变成了SM3269AB主控,折腾了一晚上,终于搞定了,在XP下量产成功,在WIN7下量产成功。

固件是用的SM3268AB R1229
——————————————————————————————————

在这里,有八点注意事项:
1、序列号:要选NO Update Serial(不用更新序列),用原来的序列就行。
2、Force DDR:要勾选,不勾会变慢哦。
3、Pretest:选择Erase All Block + 55 AA,不然飘红。
4、Write CID DBF Method:写入CID DBF安全方法,选SM3268AB。
5、闪存型号:选对应的闪存型号,我的是Hynix H25QFT8A1A8R。
6、Download ISP:下载ISP要勾选,Select ISP:选择ISP不用勾,让它自动选择。
7、Make Auto Run:自动运行选择你ISO所在的位置就可以了。
8、格式化:要选择NTFS,如果选FAT32就不能再Windows里格式化。
       最后,啰嗦一句,这个64G的U盘量产很慢很慢,要有耐心,Pretest花了8000+S,大概3个小时才完成,不过完成后效果不错

网友A:
你这是BIN级定容模式了,看看第二页里怎么设的
ISP CID 用默认的 不用特别指定,Flash ID在数据库里有的话,会自动对应。
Ptest第一次低速全擦就好,我后面都是用High或者高格过就好。
格式化建议用exFAT,NTFS有日志碎片,影响速度。
序列号什么的无所谓
个人一点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BIN级定容模式了,看看第二页里怎么设的
ISP CID 用默认的 不用特别指定,Flash ID在数据库里有的话 ...

ISP CID 别的型号可以默认,我以前也一直是默认的,但是在这个型号默认飘红。。。
Flash ID也必须选,不选就卡住不动啊。。。
Ptest低速全擦飘红,,试过的、、、

可能使我们Flash芯片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BIN级定容模式了,看看第二页里怎么设的
ISP CID 用默认的 不用特别指定,Flash ID在数据库里有的话 ...

我刚刚用你的方法,又不飘红了,嘿嘿
ISP CID 用默认的 不用特别指定,
Flash ID用数据库的
Ptest用High就行

网友(2019-05-15):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BIN级定容模式了,看看第二页里怎么设的
ISP CID 用默认的 不用特别指定,Flash ID在数据库里有的话 ...

有第二页设置详解么?   我有个幻影64g的也是折腾了好多次  只有bin能通过

网友:
量产后速度咋样?

网友(2019-06-30):
有用感谢,试试量产手上的benq 32G优盘

网友(2019-08-19):
已经量产成功......,才看到这篇文章....在学习下....支持楼主.

网友:
正按您的设置量产中,多谢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BIN级定容模式了,看看第二页里怎么设的
ISP CID 用默认的 不用特别指定,Flash ID在数据库里有的话 ...

Erase All Block + 55 AA   是指: 擦除所有块, 包括好快坏块,再加更进一步的简单测试  ,是么也就是最严格的级别。

网友:
       才发现,您这U盘和我的一样,也是海力士的!请问,您这U盘数据现在还在么?
       用过两个海力士的,一个变成只读,一个数据时常丢。
      - 还有,我刚才量产一个三星生产的128G的U盘,同样的设置(也选的Erase All Block ),20多分钟就显示绿色OK。而这个64G的海力士,第一次花了二小时多还在检测中,我开了一个大型程序,结果电脑无反应(我是8核电脑啊),只好强行重启机;第二次花了一个多小时,受不了,强行退出,再清零;现在准备试第三次。—— 您用了 3个多小时,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估计是芯片质量不好吧?

网友(2019-12-09):
正在量产中,才找到这个教程,我的要成功了,就不用管了,要是不成功,得照你的弄一次。

网友:
我晕了,量产失败,显示FULL报红,但是,我插拔下优盘,竟然识别了CD分区,剩余空间也对,然后做成了大白菜,可以实现双启。

网友:
不行啊  兰新科的U盘刷不了啊

网友(2020-01-09):
bootblk必须选择low吗?

网友(2020-05-10):
感谢,,刚好需要

网友:
我的U盘也是这个主控,量产后原来128GB只剩余一半容量,变成64GB的了,到现在无解,处理不了。

网友(2020-07-27):
下载了量产工具,设置按钮点进去,跳出一个密码对话框,直接点进去,加载默认  ini  所有选项都是灰色的不能修改,请问这里要怎么操作?谢谢

网友:
一通乱搞,结果插上识别的容量变成0了

网友:
存储颗粒是闪迪  453C98B37671  T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