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笔记本电池用完以后不能开机

楼主(2019-04-09):
求教坛里大神,手头有台笔记本电脑,电池用完以后不能开机,除非拆开把电池排线扣下,再重新接上,就一切正常了。每次电池用完都这样,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貌似神舟的本子也喜欢这样,拆下电池扔了或者换新的就ok   我刚刚经手一个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神舟的本子也喜欢这样,拆下电池扔了或者换新的就ok   我刚刚经手一个这样的 ...

我手里这台是宏碁的

网友(2020-09-26):
引用 网友A:
貌似神舟的本子也喜欢这样,拆下电池扔了或者换新的就ok   我刚刚经手一个这样的 ...

我的是神舟承龙的S263C手提电脑,
电池坏了,
不管咋样都不开机了。
电池也买不上了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