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捡的充电灯,拆出 4节 旧松下 18650电池。坑深

楼主(2019-04-09):
捡的,

这油烟,应该是 夜市烧烤摊上用过的,

充电板还是好的,

但是 灯板不亮了,

应该有灯珠烧了。

拆电池

抠出了电池

抠出了 充电板

电路部分, 壳子扔了

充电板

拆电池

用 的旧电池

拆出了 松下 18650 电池,山寨厂用的回收的电池,18650电池回收已经是个产业了啊

用 刀片去掉镍片,切不可 强拉硬拽,可以看到打的焊点有点多。。。

去掉的镍片

电池4节,电压3V 左右,容量不知,损耗 ,内阻也没有工具测,

灯板,留着可以拆 灯珠

网友A:
竟然还是用松下的电芯
只剩9M了

网友:
这灯值得修啊,外壳洗洗干净,然后检查一下8脚芯片

网友:
谢谢分享。。。。换了电池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牙膏没了。。。
这么大的油烟,莫非烧烤摊上的?

网友:
这电池强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竟然还是用松下的电芯
只剩9M了

用的旧电池,淘汰下来的废品拿来用了,山寨货一个

网友:
可以改成USB地摊灯,电池电路等都断开,只当作配重防止刮风晃动。

网友:
测一下电池,估计性能堪忧

网友:
这个灯不错也

网友:
能用旧松下也比三无小厂的强

网友:
竟然用旧电池太不要脸了

网友:
,山寨18650就是旧的好电池。搞搞还能用。

网友:
能直接装小风扇上用吗?

网友:
发现旧松下的很多

网友:
那这个灯还挺幸运的,松下的即使是拆机也比杂牌好得多

网友:
换一下还能接着用,挺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