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6813电锤 能打多少个洞?

楼主(2019-04-09):
由于干活需要打塑料涨管,6个的孔,用插电的老走动太麻烦,就想买个充电的用用,新的国产三百的也有,估计不好用,关键这个价好电池都买不到。就想起松下了,松下电锤当然是买洋垃圾,便宜点回来自己鼓捣鼓捣,我有电池壳自己做电池,或用东城18伏电池做个转接座用。有用过松下6813的哥们给科普一下,打混凝土6个的钻头一块三千毫安的电池能打多少洞,深度两公分半。还有松下更早的型号6802。12伏的能打的动不。多备几节电池,半天能打二百个洞就行。还有6812和6811有什么区别

就这个看着挺虎人的就是不知是不是电老虎,多少瓦的电机,打洞电流多少安

网友A:
这种洋二不值得折腾,配件难搞、电池还得自己做,不如直接来个大有的54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洋二不值得折腾,配件难搞、电池还得自己做,不如直接来个大有的5401! ...

电池自己有,

网友:
唉。。。。。。。

字数补丁,够了没有

网友:
我的刚收到是这样的

里面是这样的

最终处理成这样,接电动车大电瓶,12伏特的,型号EZ6800,劲道大。

打孔与手枪型电锤不相上下,所以不指望锂电池。

网友:
昨天看到有坛友发帖,牧田166总价1k不到,那个应该适合楼主你用的

网友:
这个东西要是能用的话,你说的这个活儿肯定是没问题,就怕洋二折腾不好

网友:
大有5401 配两块5.2A电池 , 上闪充.

松下6813的评价是不错 , 能当36V的锤子.  但是耗电比无刷也要快得多. 单电打孔数量可能没有5401多 打孔的速度可能要快些.

网友B:
我有6813,还有几个其它的,曾经做过对比试验,见下表格。至于耗电量,几种耗电量都差不多,基本空载8至9安培,负载在12至13安培之间(36伏的喜利得TE6-A除外)。匠米无刷轻锤与6813比,耗电量并不少,所以很多人认为无刷比有刷明显省电是没根据的。至于一块电池能打多少孔,可以按4安时计算电池容量,用到3安时为止,不要把电用完,因为有些锂电池保护板的低电量保护不够完善,在电量快耗干的情况下再大负荷用电,电池容易坏。表格上是钻12毫米孔,10秒钟,如果钻6毫米孔,顶多5秒钟就够了,这样,按负载12安培算,一块电池可钻多少6毫米孔就可算出来了,至少180个孔。还有,如果主要钻6毫米之类的小孔,完全没必要用6813了,带电池7斤多重,钻几百个孔,白白浪费体力。用国产无刷轻锤完全胜任,带电池仅重1.5公斤,单手操作都行,省下的重量还可以多带几块电池,再多的孔也不怕,多好呢。

网友:
为啥不入个5401,折腾洋二的意义在哪里?

网友:
楼主说:”新的国产三百的也有,估计不好用,关键这个价好电池都买不到“   已经暗示预算只有300左右

一个劲儿叫人家买大厂电锤的是什么心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6813,还有几个其它的,曾经做过对比试验,见下表格。至于耗电量,几种耗电量都差不多,基本空载8至9安 ...

完全同意,打6mm的孔国产小锤足以,论坛有个卖工具的,他家的无刷小锤全套才200左右,比起折腾洋二还便宜

网友D:
6MM的孔,12V的电锤应该都够用,更轻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完全同意,打6mm的孔国产小锤足以,论坛有个卖工具的,他家的无刷小锤全套才200左右,比起折腾洋二还便宜 ...

有没有购买地址啊,我想买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6MM的孔,12V的电锤应该都够用,更轻巧

打是能打,12伏电池续航力不行啊,一天200个孔,要带多少块电池啊,还是18伏的轻锤合适。

网友:
大有5401,5.2mah单电配快充,咸鱼660包邮,比你想要的洋二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购买地址啊,我想买个玩玩

去淘宝找下,威德姆工厂店

网友:
我手里大有5401和松下6813都有,现在是我买了个大有电池转接座,6813和大有5401电池通用了,这个两个电锤各有优点把,重有重得好处轻的拿着舒服但是要用力按着费劲,重的轻压着就行,还有6813是两用钻没有凿功能,转速的话大有空转最高1400松下6813是950,但是奇怪的是他们的冲击频率居然是一样的是4500

网友:
洋垃圾还是别折腾了,没意思!弄一套大有5401单电5.2ah套装,18v无刷,国产大品牌,经济又实惠!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有钱买全新的,比如得伟273啥的,省点大有的5401都很不错的,小巧轻便可靠性高,折腾洋二费时费力,搞好了也罢,搞不好,折腾半天耽误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