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再拆个湖南炬神12v1A电源,给中兴机顶盒配套,有个疑问?

楼主(2019-04-09):
今天测试电源的负载,发现一个疑问,先拆开看看。
超声波焊接的,只能上锤子,还好,几乎没有损伤。

电源很舍得用胶,他们说舍得用胶的电源都不差。

这做工看着很棒。
好大一个电容,比一般的电源电容要大。
有保险,共模,y电容等等。

还有个电源管理芯片。这货一看就比那些路由器电源好不少啊。

低压部分用两颗470uf电容并联滤波。

肖特基二极管也比一般的粗。

再来看看板子背面。
输出电路还过锡增加电流负载。

下面说说疑问。
为何给音箱充电,电流1.23a,电压下降到11.1v,和标注差不多。为何用电阻测试负载,电流1.25a,电压下降到6.7v?

网友:
0.02v的电流差,很可能就是这样压差

网友:
0.02至于这大压降么?也怪。功率临界了??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初级限流,我以前也有一个12V 2A电源,在中关村中海电子市场买的,25元一个芯片方案,可以直驱两颗XML灯珠并联,此时电流3A,电压降到3.2V,没多久电源芯片过热重启保护。

网友:
用电阻测试负载,电流1.25a,电压下降到6.7v?过载保护了。

网友:
应该是功率临界点 你这两种测都不是很标准的,看个大概而已,只要达到1A就合规了 何必那么纠结
这个电源适配器看变压器就知道1A没假的

网友A:
角落那里,黄、青电容旁边,黑黑的弯折的那个是电阻还是保险丝?

网友:
为什么同电流负载下,电压不一样,这个问题很简单。这个电源可以恒流或者说限流输出,初级在电源IC附近有一个或几个几欧并联电阻,把这电阻阻值取大,最高电流就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落那里,黄、青电容旁边,黑黑的弯折的那个是电阻还是保险丝?

保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