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修趴趴狗行车记录仪无显示(PAPAGO! N291)

楼主(2019-04-09):
前段时间偶然发现N291屏幕不亮了,检查发现可以正常录像就是屏幕不亮,猜测是屏幕排线松动,拆机检查排线没有松动但是排线上有两个背光焊点可疑,
用镊子夹住屏幕恢复正常,补焊后修复。

正面,非wifi版

屏幕

侧面

主板,主控NT96663,内存海力士N5TQ2G63GFR好像是256M?,
镜头宣称索尼imx291不拆了,拆了难调整。

故障点,背光电源排线焊点

上电无显示,电源灯亮,录像灯正常闪

镊子夹住背光焊点屏幕就正常

刮掉一点绝缘漆后补焊恢复正常

补上一张夜晚录像截图

该机无电池设计里面只有一个小法拉电容保持时间设置,
正常点火启动一般要重启2次(ACC自检,点火),
晚上录像效果还是可以的,四角畸变控制得不太好和品控稍差,才买三四个月就故障,
考虑到送售后来回运费二三十加上个把月就自己试修看了(马云活动半价200内入的),
幸好是小故障才能折腾好,装外壳的时候有2个螺丝才拆一次就滑丝了。。

网友A:
用电容的挺好,省得换电池

网友:
顺便把镜头换成和奕125度HY-1828超广角非鱼眼镜头,不过有塑料透镜有点怕热,不换也挺好的,原厂全玻璃透镜耐高温。这个银灰色联咏我头一次见到,以前见到的都是黑颜色激光刻字联咏。

网友(2019-07-13):
为啥搜索会减少m币啊,不科学

网友B:
啊,搜索还会减少M币?

网友C:
我的凌渡BL660在夜雨天沥青路无路灯情况,几乎是全黑。用手机看路就很清楚,跟肉眼差不多。不知楼主的如何?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数据线牛了 ,买了B & O什么音箱 播放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凌渡BL660在夜雨天沥青路无路灯情况,几乎是全黑。用手机看路就很清楚,跟肉眼差不多。不知楼主的如何 ...

微光条件下录像比手机的要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个数据线牛了 ,买了B & O什么音箱 播放器?

蓝牙耳机

网友(2019-09-10):
那么大一块电池 难道是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搜索还会减少M币?

不必太在意这个  多了也好不到哪里 少了又能怎样

网友(2020-02-02):
买了这款,但是看着不算清晰吧,都是吹出来的?

网友E(2020-08-27):
这个是带电池的版本呀,你拍的图片镜头边上的黄色的就是电池,3.3V。我购买了几个同型号的电池换上去了,然后还是没有用,断电时间仍然归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带电池的版本呀,你拍的图片镜头边上的黄色的就是电池,3.3V。我购买了几个同型号的电池换上去了,然 ...

看贴吧里说,要买ML1220,万胜的吧友试了可用.

网友:
据说这个索尼的291夜视效果最好,实际上我看你的图,夜视效果也不外如此。

网友(2020-10-14):
我的是wifi版那个N291,感觉清晰度还是可以的,夜视效果确实很强,就是出现过一次不录像的BUG,后来客服发给我一个新的固件刷了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2021-06-20):
19年6月买了2个,一个已经坏掉了,不开机。另一个正常。过保留,哪里能修理?花点钱也好,某宝店家说过保了,不给修。某宝专门修papago的又说修不了n291.。卧槽了!!!

网友:
买了俩,坏一个。不给修,无处修?

网友(2022-02-10):
引用 网友A:
用电容的挺好,省得换电池

里面没有法拉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