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米手机内存扩容64G(DIY)

楼主(2019-04-09):
小米4购入有将近4年,3G+16G,运行多年一直十分流畅,没有出现过任何硬件故障,确实扛造。
只是内存偏小,装点软件就提示空间不够,需要清理。看论坛里好多大神给手机扩容,也想自己干一票,虽然不是专业维修,但手艺还是有的。

先放张图展示下成果吧,miui10开发板,能正常刷入,一键升级,所有功能都正常使用。

关于小米手机扩容,之前看过许多大神的帖子,基本得出结论:小米手机硬件不出故障,系统刷不死的,黑屏,白米,不开机等各种问题都能通过刷机解决。就是9008模式。
有很多人遇到问题,扩容后插上电脑无法进入9008模式,网上找了好多,也没有小米4进入9008的短接方法,本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有帖子说数据线绿黑短接,本人尝试未能成功,最后换了一根数据线后神奇进入,没有做其他任何更改。

进入正文,基本流程十分清晰,
1、备份手机数据
2、备份qcn,IMEI
3、拆除原闪存
4、焊接新闪存
5、刷机装入系统
6、恢复qcn,IMEI
7、恢复数据。
备份数据略过,手机端备份,电脑端小米助手都能完成。

备份QCN使用的是BackupRestoreByIME,本人直接在miui10开发版备份的,也成功了,没有按教程说的降到miui7以下。(具体操作步骤和问题解答可以到miui论坛搜索
闪存更换是个细心活,维修高手可以无视,新手最好还是一步一步来吧。

准备好工具,手机开始拆机,取出主板(拆机教程miui论坛搜索)

贴铝箔防护胶带,排线座,塑料元件,镜面元件不耐高温,最好都防护上,拆屏蔽罩,拆闪存。小米的闪存没有封胶,非常好拆,热风吹1分多钟就轻松拿下来了。

涂助焊剂,清理焊盘,放凉晾干,

新旧闪存对比一下,原装闪迪16G的。64G用的东芝的,(有帖子说闪迪64G的怎么都开开机,后来换东芝的就好了,三星的没有试过,也没有搜到哪位大神用的三星闪存)。拆机料,某宝购入。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闪存自带值锡,但显微镜下观察发现锡珠表面不圆润,担心上机出问题,一句话,盘它。

检查锡网没有被堵塞,闪存使用不干胶(美纹纸,不要用透明胶带或者双面胶,非常难取下也难清)贴在背面防止值锡过程中错位移动,对齐钢网,仔细刮上锡膏,热风大约30秒就完成了。
加热过程中钢网受热,背面的不干胶受热融化,取下钢网时会自动将闪存带下,不用担心锡珠移位。

之后将值好锡的闪存焊接到主板上就可以了。本人喜欢在焊盘上涂抹一层高温助焊膏,可以利用漆粘性帮助闪存固定,而且加热过程也不会因为沸腾将闪存推开移位。
焊接完成,放凉洗净,先不焊屏蔽罩,直接装机测试。如果焊接不良可以直接补焊。当然了,高手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此时,手机无论开机还是插上电脑都没有任何反应的,充电灯不亮,屏幕不亮,如果仔细观察,刷入数据线的瞬间,充电指示灯(红色),会有闪烁,1-2次。
在电脑端应该出现9008端口,如果没有,尝试换一条质量更高的数据线(最好是外壳接地,有屏蔽线的,成功几率更高),插在电脑后端USB口,多尝试几次,总能成功。
显示出9008以后,软件使用小米刷机工具miflash,刷机包下载对应版本最新的,直接刷机。

看到下面的画面就知道已经成功99%了。

刷机成功,进入miui10.
重新写入备份的qcn,重启一次,小米手机扩容就完成了。剩下就是繁琐的数据恢复,软件安装,还有各种测试了。

总结:
小米手机扩容技术上已经很成熟了,个人更换需要工具,原材料,手工技能,当然,有时候好需要一点好运气。
本来就是过时的手机,扩容再次焕发手机的新生,也是对自身能力的一次验证。
相比某宝200元的费用,购买工具材料的费用可能远远超出手机本身的价值,但是享受的就是过程和快乐。

网友:
高手!我也准备给我的红米4扩容一下,不过红米使用的是emcp,运存和内存一体的,还没有找到合适的EMCP!

网友A:
高手,我的米5一直都想把运行内存扩容一下,可惜没有那么好手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我的米5一直都想把运行内存扩容一下,可惜没有那么好手艺

还好当时直接入的米5 4+128 陶瓷顶配,现在真是发现了,买手机闪存容量一定要选大的,当时5S贪便宜买的16的,各种备份照片删照片!小米5一直用到现在美滋滋,去年售后109换了电池,真香!!!

网友:
硬盘的资料你是怎么备份出来的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好当时直接入的米5 4+128 陶瓷顶配,现在真是发现了,买手机闪存容量一定要选大的,当时5S贪便宜买的16 ...

M5的手感真是好,尤其是搭配那个硅胶套,可惜820暖手宝,2月底果断换了256G的米8,2750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5的手感真是好,尤其是搭配那个硅胶套,可惜820暖手宝,2月底果断换了256G的米8,2750 ...

米8不是还不如米6吗?那玩意是不是没有NFC?

网友:
有研究过运存怎么换?米6支持上8G吗【这点我自已去百度下835】,最关键想问,你这电池怎么样?我续航不行了,一直没看到靠谱的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米8不是还不如米6吗?那玩意是不是没有NFC?

NFC有,无线充电没了,845处理器好快好省电,吃鸡2小时都行

网友:
楼主,下次发帖详细点,能发个扩容内存的帖子吗?爱你

网友:
3G手机目前确实不卡 不过也是在打擦边球

网友:
看样我的红米4高配是能换了?

网友:
你扩容的是外存(硬盘)吧。。。醉了
还以为你把和SoC堆叠封装的内存吹下了。。。

网友:
不错 自己动手 就是有意思 成就感爆棚

网友:
看到米4就想起前女友

网友:
小米手机确实耐操~楼主手艺也是杠杠滴!

网友:
高手!顶礼膜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NFC有,无线充电没了,845处理器好快好省电,吃鸡2小时都行

你的NFC模拟门卡开门快不快?我的米5很慢,放到门禁识别区至少要等5秒才能开门,人家的华为一碰就开门,跟门禁卡一样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NFC模拟门卡开门快不快?我的米5很慢,放到门禁识别区至少要等5秒才能开门,人家的华为一碰就开门, ...

小米8的速度十分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