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看看

楼主(2019-04-09):
网上淘了了2.3.4.……手的开关电源,准备diy可调,里面有2个元件烧了,位置标号是znr2和3,网上查了查,怀疑是压敏电阻,但是不知道什么型号,开关电源是450w48v的,是并联在2个主电容的,上图,,
本来做足了494的课程,但是来了打开一看,好感人的大电感,正激!还是双管正激,网上类似的原理图都没有。就一个3845芯片,2个817,1个413,其他都不认识,对于我一个通过买手电筒入坑的人来说真是彻彻底底的挑战。

网友A:
3845改可调需要外接电源,不然调太低了芯片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3845改可调需要外接电源,不然调太低了芯片不工作。

恩,不过还没到那一步呢,以前做准备时3842比494看的还多,因为电路图相对简单,能看明白一点点。现在我确定那两个元件是压敏电阻了,分别2个大滤波电容并联,2个电容又串联,一个烧掉,另一个也瞬间必烧,卖家保证说没毛病,不知道是第几任主人给拿掉了,的确对功能没什么影响,强迫症犯了,必须给装回去,不过不知道是买5d,7d,10d,还是14d221k的,电容是680uf的

网友:
明纬电源。好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