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全面清洗+修复美的MB-FD40H电饭煲

楼主(2019-04-09):
清明节回老婆老家,1来上坟祭祖,2来度假休息。到家得知电饭煲罢工了,民以食为天,这还了得?我信心满满的对老婆承诺:小问题,我手到擒来。然而,接下来,事实狠狠得给了我一记响亮的耳光,直到昨晚才终于修好了。通电,按键操作都没有问题,就是不加热,看来是继电器坏了(初步预计),于是拆开检查,按下相应功能键后发现继电器没有12V的直流电(此处有个坑爹的设计,后面会说明),然后按键板背面是块单片机,本人对单片机一窍不通,查看半天一无所获,索性先把电饭煲清洗一下吧(本人不喜欢油腻腻的电器),拆卸中无意发现锅盖里的PTC发热器损坏,莫非是这玩意导致不能加热(事实证明这玩意跟底盘加热没半毛钱关系)?于是赶紧上某宝下单,买2套锅盖传感器。反正没零件,先清洗下外壳吧。
这是拆洗过程中发现损坏的PTC发热片,220V220℃20W功耗:
碎了,两个极片彻底分离了:

塑料外壳件都清洗过了:

准备整起来,先从顶盖开始:

安装密封圈(褐色是长期煮红豆粥熏染的,清洗不掉了):

安装铝盘,上紧8颗螺丝,黑色线是温度传感器连接线:

翻过来,检查下密封圈是否安装到位,有无错位:

顶盖的塑料盖板,不明白这块设计有啥用处:

卡扣结构设计,这块真没啥用处:

安装上了,就是为了避免颜色单一?

卡扣设计,拆卸要当心,万一大力就会出奇迹的:

安装比拆卸容易得多,安装排气盖:

这是锅体外壳:

安装上操作面板:

组装上盖的弹簧组件(注意走线位置):

组装上盖的弹簧组件(注意走线位置):

上盖和锅体组合:

整理下走线:

金属外壳接地:

走线细节1:

走线细节2:

走线细节3:

连接插座件:

连接锅体和发热盘:

电源板+单片机+操作按键+指示灯:

电源板,给单片机供电部分已经不是工频变压器了:

走线连接,发热盘,电源板上的插接件都有颜色标识区分,还是比较简单的:

插座的连接,零(黑)火(红)地(黄绿)一个都不能少!

底盖上的出厂日期,这货是13年出厂的,已经服务了5-6年了,劳苦功高!

插座固定好,拧上螺丝:

这是内锅的锅底(清洗前):

发热盘(上面有黑色的烧焦物,会影响热效率):

锅体,已经有锈迹了:

清洗后的内锅,显现出了金黄色的光泽(耗时30分钟+):

清理过的发热盘,发热盘要与内锅底紧密接触才能更有效的利用热能,才能省电:

锅体的锈迹打磨一下,不方便打磨,只能这样了,再涂点食用油简单防护一下,我没有别的条件了:

锅体外壳还是很亮的:

安装发热盘:

安装锅底传感器+温度保险组件:

连接好接线:

网购的顶盖传感器到了,这货是发热丝+温度传感器:

连接好各个接线,准备测试(这已经回到杭州了):

用功率插座监视发热情况,这是刚上电时待机状态:

通电精煮灯闪烁,这是亮时抓拍的:

按下保温键,保温灯亮:

电源消耗功率20W左右,顶盖发热丝工作:

经过一番折腾,发现一开始我的判断是对的,继电器触点失效(有吸合声但不通电),图中是我更换后的(从一个空调控制面板里拆的还是24V的,不过可以使用):

黑色的是原来的,蓝色的是空调插座里拆的,比较郁闷的是其中一个也是坏的:

通电测试中,比较坑爹的设计在这里:按下快煮键(精煮、蒸煮、煮粥也一样)后大约40秒后继电器吸合,功率上升(这也是我之前为啥没测到12V继电器电压的原因):

加热不是持续加热,会有短暂的断电,大约断一秒左右:

然后继续加热:

这是断电功率下降中,这是功率计显示问题:

加热中:

保温中:

保温中:

修好装好了:

品牌型号:

小结:本次维修最大的问题在于没弄懂电饭煲工作原理,导致误入歧途,还好最后还是被我修好了,只是耗时太久,真是丢人了,在此分享给大家,高手莫笑,新手引以为戒!
谢谢观赏。

网友A:
是不是继电器触点坏了,从旧的成度上看使用时间长或使用频率高,感觉应换新的了

网友B:
说明一下过程啊,我们好看你的排查过程

网友:
时修复美的MB-FD40H电饭煲

网友C:
锅底接触面要保持干净

网友D:
我上月刚修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我的是温控坏,煮夹生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继电器触点坏了,从旧的成度上看使用时间长或使用频率高,感觉应换新的了 ...

确实是继电器触点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一下过程啊,我们好看你的排查过程

已编辑完,请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锅底接触面要保持干净

确实锅底接触面要保持干净和服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月刚修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我的是温控坏,煮夹生饭,,

你也是维修高手,厉害!

网友E:
继电器应该换12v的

网友F:
还是那种有计时器的好修,用起来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继电器应该换12v的

是,可惜手头上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那种有计时器的好修,用起来也简单

不清楚工作状况,兜了一个大圈子

楼主:
引用 网友G:
谢谢分享,向大师学习

我也就会拆拆装装,维修方面我是老白(年纪大,知识面空白)。

网友H:
用什么清洗的,真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什么清洗的,真干净

水,少许洗洁精,内锅外侧用钢丝球刷的

网友I:
这货当时买的应该不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货当时买的应该不便宜。

应该也就200元左右吧, 不算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