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管子P75NF75 顺便问下是不是真的

楼主(2019-04-09):
假货宝买了一批STP75NF75的管子,据说这管子在电动车上用的很多?

丝印这样 写着ST

如果用在电子负载上,实际测单管拉到60-70W的时候会直接导通挂掉。
测了两个的内阻,似乎在手册标称范围内,但是离典型值也有1m欧左右的差距
手册说法,10v的VGS,典型值9.5m欧,最大11m欧

测了几个都差不多在10.5-11之间

坏了的砸开看

砸开的p75nf75(左边一个)和假的irf3205(右边5个)对比晶圆大小,似乎也不小

懂行的大佬给个说法?是真的还是假的?或者是 类似国产仿造货什么的?

网友:
不同厂家的吧。

网友A:
应该是小厂家仿大牌的,我也拆过芯片晶元比这大

网友B:
基本都是60-70w左右挂掉,我的电子负载烧了好几次,各种(75n75同参数不同型号)管子都试了,下次要搞大封装的,这小管热量导不出来,活活烧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都是60-70w左右挂掉,我的电子负载烧了好几次,各种(75n75同参数不同型号)管子都试了,下次要搞大封 ...

看来有必要用大封装的mos来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小厂家仿大牌的,我也拆过芯片晶元比这大

但是晶圆不做大,是怎么实现的低内阻?降低耐压标准?

网友:
应该是假的。我用拆机的。水冷。mos管泡水里。
最大一次好像也是70W左右。12V,7A左右吧。把USB母口的塑料烧化了,管子没事。
后来没有再测过更大负载。

网友:
还有什么后封的。各种假货太多。
电动车控制器里面最少拆6个或者12个

网友:
MOS管怎么测好坏,网上的看说有点晕

网友:
上次拆几个下来比较,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读数差异大。对比测,表笔接触时间长点,读数不同。好蒙。

网友:
我都是从控制器里拆管子,一般6管9管也就坏一两只,哈哈,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单片机大神的负载果然很高级

网友C:
我的电子负载就是用的75NF75,从电动车控制器拆的,4个管子跑250W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玩意假货真多
据说7805的假货都很多,不带温度保护和过流保护,负载一大就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子负载就是用的75NF75,从电动车控制器拆的,4个管子跑250W还是可以的 ...

那我的估计是假货了

网友:
电动车控制器里确实有,一排一排的,找修车的要换下来的,自己拆

网友:
假的,真管5*5,但加要150瓦,核芯也快过热了,核心小过流达不到的,内阻做的再小也没用,拆国产同型号的管,芯片都不会太小

网友:
国产大牌可以买,但不便宜,进口的只能拆机,内阻小不定能过大电流,以前测过直流,100a的管跑100安2秒左右,过不了的,呵呵。内阻我测下来,真品都要小于典型内阻一点

网友:
这屏在你手上没废,很好。

去年弄了一箱,以为便宜,没想今年一堆堆更好用的

网友:
如今用管,只有用拆机件你险,新的几乎全是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估计是假货了

用拆极管吧!如果不比1伏几十安的话用600伏的管,管芯大,最大功耗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