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关于追光仪电路改造问题

楼主(2019-04-09):
准备买8块太阳能电池板,做一个追光仪,这个图,LM358N原作者说用LM393,右边的h桥代替,用L9110H,那么,该怎么改呢?哪位大神重新画一下电路图呀

网友:
用个单片机驱动马达,比这个简单的多

网友A(2020-03-23):
请问使用什么型号的光敏电阻?或者说,什么样的光敏电阻适合用来做追跟光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使用什么型号的光敏电阻?或者说,什么样的光敏电阻适合用来做追跟光源? ...

无所谓,四个一样就行

网友:
做过这个图,可能哪里不对,要把8050换成8550优酷视频

网友(2020-12-06):
请问有更详细的教程吗,新手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