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 志高落地扇遥控款 型号FS-40-16A38RC

楼主(2019-04-09):
同事前段时间说他家的电风扇冒烟了,我说你拿过来我看看能不能修,今天扛来了,据说是他老婆花200多从jd买的,
40cm的落地扇,标准尺寸

貌似很省电的样子 输入功率60w

上面是遥控窗和指示灯,下面是按键

背面有铭牌  山水日彩代工

拆下风页

拆下网罩,够脏的,已经用气枪大概吹过了

光头一个

拆掉外壳

电机标签 输出功率18w 风扇标签写60w 电机效率只有1/3吗?严重虚标啊

后面是电容和独立遥头电机

从散热孔里看进去像是铜线的

拆开控制板 看到一只好大的电容

前面板

第二个按键的位置显明有黑色

对着位置找到一只炸了的三只脚  烧了一个电阻

型号是bt131 600V1A可控硅

发现保险也炸了

阻容降压的电容容量有下降,但没完全坏

拆掉坏件

直接给板子供电

待机电流25ma 明显有点问题,此时指示灯都没亮一个,光一个主芯片这么大电流,不合适啊

主控是没字的,应该是个专用单片机

他说看到电机冒烟了,测量绕组果然断路,从外面看不出来,拆开检查,用了轴承,这点好评

拆出的转子

定子铁芯 线头这能看到高温痕迹

扒开,果然烧焦了,

另外发现绕组是铝线,这电机要是把轴承的成本用在铜线上,就没那么容易坏了,家里10几年的风扇都是没轴承的,但绕组是铜,使用中发热小

拆下电机,已经在淘宝买了电机和控制板,两件加起来50以内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END

网友:
电机一烧就得大大损失软妹币,不像普通元件容易搞

网友A:
我也有同款,最低档风量巨大,最高档像开飞机,前年夏天供电电压不稳定烧了主板,后来买了通用版,原来的遥控能用,就是按键不匹配。
入手价格大概130吧

网友B:
换电机有点不太值啊

网友:
不错,这电扇,我也有一台

网友C:
值钱就电机和控制板,等于全新了

网友D:
维修高手
这数控电源总觉得很晃眼睛

网友:
我去!居然滚珠轴承!!!太过分了!!还铝线!!!!!!

网友E:
怀念N年前,大概20多年前老爸花50买的华久牌风扇,可惜去年坏了,怀念啊!非常耐用

网友F:
换电机比优惠购的整机还贵

网友G:
买铜线重绕电机修复它....

  应该还能在战十年

网友:
好惨,安慰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电机比优惠购的整机还贵

20块包邮已经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同款,最低档风量巨大,最高档像开飞机,前年夏天供电电压不稳定烧了主板,后来买了通用版, ...

这个电机额定功率才18w 风应该不会太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机有点不太值啊

扔了买个新的也得100多,修一修50块搞定,还是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值钱就电机和控制板,等于全新了

外壳值100多,控制板和电机值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维修高手
这数控电源总觉得很晃眼睛

5020还没拿出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怀念N年前,大概20多年前老爸花50买的华久牌风扇,可惜去年坏了,怀念啊!非常耐用 ...

修一修继续服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电机比优惠购的整机还贵

还是比整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铜线重绕电机修复它....

  应该还能在战十年

铜线比买电机还贵,手工绕得花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