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广电高清机顶盒:银河HDC6910 75 拆机 及问题

楼主(2019-04-09):
众所周知现在很多广电用户跳槽到电信移动联通用网络智能机顶盒看电视了,大量的数字电视机顶盒成了废品,看了网上各种智能机顶盒的破解都有,唯独没有人破解广电机顶盒。    好不容易破解成功 可只能插网线用 不能无钱连接 原来盒子是可以无线连接的 带无线模块的 希望懂的朋友给个方案
以上是抄别人的 不会写 上图

楼主:
由于收视费到期 不交了 刷成网格机顶盒用  比较坑的有2点  一 不能直接 用原来的WIFI模块来接收信号 要插网线  二 不能用原来的路由功能  原广电的可以连接上网络 是带路由功能的  希望懂的朋友多交流一下   送点M币我呀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这可以啊,竟然还是安卓系统的

楼主:
这是WIFI模块 希望懂的朋友 能看看  把WIFI连接搞定就好了

网友A:
可以看看有没有TTL,如果有,可以用海兔直接添加桌面,别的功能就有可能不受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有没有TTL,如果有,可以用海兔直接添加桌面,别的功能就有可能不受影响。 ...

怎么看 还望指导一下

网友(2022-02-01):
那个网络模块、要是有DIY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