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子品牌小强20v锂电圆锯,三星动力电芯,对比大有5401电池

楼主(2019-04-09):
大有子品牌小强20v锂电圆锯,三星动力电芯,对比大有5401电池。圆锯没拆,主要拆电池和充电器并和自己的5401的电池对比。
5401的电池以前拆过,在旧论坛里面搜我自己的帖子。
小强的电池电芯是三星25R动力电芯,10节,自带保护板,保护板上有单片机ic和两个贴片功率mos管,可以保护断电输出。工具主机电路不带低压保护。
而大有20v电池不带mos功率管,不能断电输出,电压保护做在了主机控制板上面,而且主机和电池保护板有通讯协议,只外接20v电池是不能启动的。
两种电池插宽度一样,但是电极间距不一样,互插只能插一半。
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网友A:
实在是忍不住了,youself是个麽单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是忍不住了,youself是个麽单词???

哈哈
注册名字啊,少打了一个字母r
我注册的名字是doityouself,本来是写do it yourself的,结构注册的时候少了个字母就将错就错了。
DIY 自己动手,就是do it yourself的缩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
注册名字啊,少打了一个字母r
我注册的名字是doityouself,本来是写do it yourself的,结构注册的时 ...

俺当然知道啦,就是这个错拼单词老是在每张图片上出现很难受啊~

网友(2019-10-28):
小强有的玩,直接外接电源就行,大有有恶心的协议,只能用原电

网友:
貌似有大有老平台电池也不一样

网友(2020-01-02):
引用 网友A:
俺当然知道啦,就是这个错拼单词老是在每张图片上出现很难受啊~

哈哈哈,逼死强迫症

网友(2020-04-27):
这个自己能配充电器吗,配24V 行吗

网友:
国货精品吗?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吧

网友:
2.5AH的电池芯,怎么生产出5.2AH的电池组,超频吗?

网友:
国货精品都市这样!

网友:
虚假宣传呗,可以投诉让大有赔钱。

网友(2021-07-02):
2.5,工具测量一般放出2.6多点的电量,钻空子唄

网友(2022-08-06):
买个转换座

网友(2024-10-10):
我还以为小强是杂牌,名字好随意

网友(2025-02-13):
极限凑单110块买了个小强5212,无刷电钻

网友:
感谢科普,终于知道小强这个品牌怎么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