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ROSE 拆解』拆个“我愿意”蓝牙音箱,换电池。

楼主(2019-04-09):
好多年以前买的蓝牙音箱,买回来以后听了几次就一直吃灰去了。。。
这两天又翻出来了,准备拿到单位去,听听收音机啥的。
结果发现不开机了。插电源能开机,关机后充电几分钟就灭灯了。。。看来是电池不行了。
造型还凑合,仿bose soundlink mini的外观。

正面金属网。

背面塑料壳。

AUX口,开关,充电口和卡槽。

一般这种音箱都是要先拆了金属网。

用镊子小心的撬开金属网。

周围都撬一下,就可以拿下来了。

拆掉金属网以后可以看见喇叭和低频辐射盆了。

拆完上面的螺丝,可以抽出喇叭周围的黑色外壳。

抽出来的内脏。

后半部分外壳也能推出来。

前后抽出以后还是可以扣在一起合并成箱体的。

银色部分只是个外套。

拆开以后发现喇叭线居然被压在外壳接缝了。。。

后盖部分,有两块黑色泡沫支撑喇叭。

外壳接缝部分有泡沫胶条密封。

内脏部分。

电池用扎带固定在支架上。

支架四角有螺丝。这个支架除了固定电池以外,还用来固定低频辐射盆。

低频辐射盆

喇叭,电池的导线孔周围有热熔胶密封。

喇叭看上去还凑合。

4欧3W的小喇叭。

电路板上面主要是按键和指示灯。

背面的主控。搞不明白为啥这类音箱的主控都不支持随机播放呢?

两个mix2018功放。

蓝牙天线。

充电部分,5V直接通过一个肖特基对电池充电。。。

拆下来的电池支架。

扒了电池皮,里面还一层。。。标称1500mah,估计。。。玄。。。

电池的保护板。

保护板上的IC,DW01

8205很常见的锂电池保护方案。

测量电池0V。。。看来这保护板不靠谱啊。
重新找了个保护板

又找了个拆机的18650,原来的电池皮破了,后来包了个黑皮。
懒得改充电部分了,先上拆机电池试试吧。

焊好镍带,保护板。

找了段塑封皮。

加热塑封好。

装回支架,继续用扎带固定电池。

插上充电器试一下,充电电流1.4A。。。好吧。。。反正是拆机电池,反正有保护板,过几天再说吧。
大不了再改充电部分。。。

网友A:
一般配机的电池很差的,有个别还是虚标电池,随便拆个电动车的18650电池更换上去,都比原配要好得多。

网友:
这名字起的有特色。

网友:
好东西啊
保护板充下电也许会激活

网友B:
这音箱外观不错,做工也挺好的,可惜电池没地再加了

网友:
独立办公室就是好,不怕吵到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音箱外观不错,做工也挺好的,可惜电池没地再加了

看着小巧不错,我有个手电筒样式的不带蓝牙,带插卡和警笛,可惜电池不是18650而是不常见的18500,真是奇葩!

网友:
我同事也买过一个,感觉音质还不错

网友:
做工好像还可以,这块MIX2018小功放,性能非常好!5V的电压,可以输出4.8W(2欧)的功率,不知你的这个小音箱有没有升压电路,一节电池如果不升压,发挥不出他的性能。

网友:
三星充电头电压都偏高,直接充二极管降压的电流小不了

网友:
二极管降压,不怕充爆吗?

网友:
谢谢分享。我看成了“我愿意拆蓝牙音箱”了,哈哈。。。。

网友:
        + 20        謝謝分享,还以为是Ido呢哈哈

网友:
强迫症居然不改4056充电板!

网友:
我因为有个一样的音箱,也换了电池,这个可以装两节18650电池的,我放了两节2600mah的,基本一个礼拜充一次。不过想改内置收音天线一直失败,听个收音机要插跟耳机线不方便,楼主有什么好办法不?

网友:
这个能播放多久,我也有一个蓝牙音箱,电池播放30分钟,被我直接封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配机的电池很差的,有个别还是虚标电池,随便拆个电动车的18650电池更换上去,都比原配要好得多。 ...

电动车是动力电池啊,谁舍得给这个用呢,应该说随便拆个充电宝电池都比它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车是动力电池啊,谁舍得给这个用呢,应该说随便拆个充电宝电池都比它好多了 ...

拆一只电池组就有几十粒电池了。

网友:
居然没有充电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