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把19的定位器放充电宝里。。。放车上试试实际耗电

楼主(2019-04-09):
看大家都在玩,我也买了一个,刚接一个450ma小电池,4小时就没电了。。。干脆把它放充电宝里了,电池可更换,充电5V 3A也很快,估计能用一周左右。

网友A:
这应该能用一个月吧。

网友B:
要是能跟行者骑行软件合作更好了,无须担心手机关屏,导致GPS被功耗墙关掉。不过我一直不敢用网上买的,来路不明上网卡手机卡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能用一个月吧。

不清楚实际耗电,不敢接车常用电,搞干了就尴了个尬,充电宝先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跟行者骑行软件合作更好了,无须担心手机关屏,导致GPS被功耗墙关掉。不过我一直不敢用网上买的,来 ...

我也有点担心呢,看大家玩的嗨皮

网友:
同样一家店,撸了两个,不同型号,很多功能都是虚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点担心呢,看大家玩的嗨皮

接车常电完全没问题的,因为车不动的时候,五分钟后是休眠模式,耗电只有几毫安,而车动了,发电机工作了,又不用担心耗电问题了。

网友:
这是准备交给老婆用么?

网友C:
不错不错,我接了3000maH的锂电池,用了一周,还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我接了3000maH的锂电池,用了一周,还有电

那这个得整一个月了

网友D:
我用一块足容量2000MA电池,静止不动的放在抽屉,目前已经3天了,还正常。

网友E:
接24V实测0.02-0.03A的电流,估计功耗0.5-0.6W样子,电池供电可以参考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一块足容量2000MA电池,静止不动的放在抽屉,目前已经3天了,还正常。

我的每天活动三四小时,三天了,目前3.96V,电池估计有9000左右

网友:
现在又出了一个带电池的39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跟行者骑行软件合作更好了,无须担心手机关屏,导致GPS被功耗墙关掉。不过我一直不敢用网上买的,来 ...

行者想尽办法保持后台,手机想尽办法杀后台。。。。现在行者几乎可以解决国产UI的后台问题,我用的PE系统安卓p,还是一直被杀。。。。轨迹一直拉直线

网友(2020-06-22):
引用 网友E:
接24V实测0.02-0.03A的电流,估计功耗0.5-0.6W样子,电池供电可以参考计算

休眠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