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微笑100无线终端没法用

楼主(2019-04-09):
清明回去小弟拿了个无线终端来,说是坏了没法开机,然后就捡来看看,当然少不了拆机了!
试了下,插上充电器可以开机,用电池则不行(测量电池有电),但一直初始化,手机电脑也无法搜索到WIFI!拆开看看下吧!

网友A:
上网卡不可更换设计,我爸从单位收来的旧手机,电池不可更换,但是手机卡可换,也是换上网卡大流量,用手机来当热点旅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网卡不可更换设计,我爸从单位收来的旧手机,电池不可更换,但是手机卡可换,也是换上网卡大流量,用手机 ...

查了下,这个老早就被投诉了,没法再用的,不知道换卡能不能用!不过看情况可 能是没法用的

网友(2020-03-25):
引用 楼主:
查了下,这个老早就被投诉了,没法再用的,不知道换卡能不能用!不过看情况可 能是没法用的 ...

您好,我网上看到了您19年4月发的关于拆装微笑100移动WiFi的帖子,请问您,那个机器在更换电话卡以后可以正常的发送WiFi了吗?我也有一个现在想修一下所以请教一下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