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请教360 G600行车记录仪是如何判断高速卡和低速卡的?

楼主(2019-04-09):
原本是想着测速判断的,但实际不是,插入的emmc转TF usb2.0写入16M/S,读取18M/S,依旧提示低速卡。。。。这是没识别容量还是速度不达标呀?class10的卡写入才10M左右,难道是不识别容量???

网友A:
内存卡表面都标注的,最好买那种 A1以上级别的内存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卡表面都标注的,最好买那种 A1以上级别的内存卡

我插入的是emmc转的tf卡

网友B:
这个写入16M真的叫低速卡...
我现在用的是闪迪红金32G卡,写入90读90,插进去开机一下就好了,如果用了论坛买的那种32G卡,写入20多,插进去开机就会提示请使用class10及16G以上的卡、
我估计这个机子在换卡开机的时候会测试写入一个文件,用时超过某时长就会跳提示,个人估计这个阈值在25MB/S左右,高于这个值就不会跳提示

网友:
容量和速度 都可能虚标

网友:
C10 A1 U1标准是不是都写到tf卡里面了,感觉转接还是没有识别出来才对,或者通过转接以后在行车记录仪上面无法达到你在电脑上测试的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写入16M真的叫低速卡...
我现在用的是闪迪红金32G卡,写入90读90,插进去开机一下就好了,如果用了论坛 ...

这个是闪迪的EMMC 4.4.1的,难道速度还没内存卡快吗!上1081速度还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闪迪的EMMC 4.4.1的,难道速度还没内存卡快吗!上1081速度还不错

不还意思,就你描述的eMMC转MicroSD卡还真没我的闪迪红黑卡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还意思,就你描述的eMMC转MicroSD卡还真没我的闪迪红黑卡快

安国6438的读卡器它能跑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