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 电动车充电器(KA3842A+LM385N+YW431)维修和改可调

楼主(2019-04-10):
捡到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方案KA3842A+LM385N+YW431),因无电子负载和电瓶无法测试好坏,上电输出55.51V,但12V风扇出无输出,红、绿灯同时亮。先求助各路大神,改充电器12V风扇输出如何维修,改可调如何操作?敬谢!

网友:
风扇是S8050控制的,短接CE引脚可以强制输出风扇。一般上电亮灯就没啥问题。如果是改可调电源的话,看你需不需要0V起调了,如果只是40-60V可调的话不用加辅助电源,否则要给3842和LM358分别加一个12V电源供电,一共要两只12V1A左右的辅助电源。可调电阻分别加到运放采集电压电流信号的回路就行,论坛里类似的教程贴很详细的,站内搜索哈。玩的开心

网友:
很麻烦,电路得重新设计,找个494简单点

网友:
不如拿电脑电源改还简单些

网友:
还是494蕊片的好改一点

网友:
风扇不输出有可能是带温控,接个水泥电阻扔水里试试。
我觉得这种充电器可以改下检流电阻,调整一下TL431的分压到40V左右,然后接一个DC-DC电源板(比如黑武士什么的,20块钱搞定)

网友:
3842得加辅助电源17V以上,看我的贴用手机充电器改即可。

网友:
这种电源改了也不好用,就是能实现调压,说不定啥时候碰的一声炸掉。要想便宜简单的开关可调电源,还是建议买个黑武士电源,加个变压器就可以搞定。电压 电流可调,用起来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