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维修秦华电瓶车充电器

楼主(2019-04-10):
朋友的充电器,又是断线,15分钟搞定

直接换线

中午太匆忙,把线路板放反,指示灯被挡住了

现在重新放一下,搞定

网友A:
怎么不是坏功率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是坏功率管呢··

这话听着感觉有点坏坏

网友B:
线最好还是换成带护套的,总感觉这样的话万一线皮破损什么的有点不安全

网友:
万用表同款,便宜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最好还是换成带护套的,总感觉这样的话万一线皮破损什么的有点不安全

没有护套线,就用红黑线代替,这条红黑线的线皮还挺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护套线,就用红黑线代替,这条红黑线的线皮还挺厚的

淘宝搜“护套线”,1块多钱一米还包邮的不少,用在充电器上足够了,比如下面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3#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搜“护套线”,1块多钱一米还包邮的不少,用在充电器上足够了,比如下面这个:
https://item.taobao. ...

很便宜,谢谢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