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螺丝刀?

楼主(2019-04-10):
两元店的货,之前总是拆别人,今天被人拆了。

网友A:
后面包个热缩管继续用啊。

网友:
生产工艺在PP聚丙烯塑料上,热熔TPR塑胶,担心粘手的话用PVC热缩管套上,或者涂一层502胶水当环氧漆。

网友B:
比原来漂亮!
单,不是所有的东东,脱光了都好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原来漂亮!
单,不是所有的东东,脱光了都好看~~~

半露半掩更好,比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包个热缩管继续用啊。

容易打滑吧?砂纸打磨一下,涂点704然后再上热缩套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半露半掩更好,比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包个热缩管继续用啊。

手里没有这么粗的热缩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没有这么粗的热缩管

多层 冈本 杰士邦 杜蕾斯 第六感 等套着不知道行不行。

一个不成熟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