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小白求救‘’请将磁盘插入可移动磁盘,怎么才能恢复数据

楼主(2019-04-10):
网上搜索的软件检测的结果,,要怎么操作大神指点,里面有重要的文件,谢谢!

网友:
够呛,这个是不是山寨U盘啊

网友:
重要数据,静等高手出现,帮你顶顶。

网友:
这个一般情况是丢固件了  得上pc3000吧,看看磁盘现在什么格式  如果是raw可能数据恢复软件还能救,否则只能上pc3000或者别的相似工具

网友:
用diskgenius扫描修复一下,以前碰到过好几个,

网友:
这种偶没恢复过数据,都是重新量产的
可以多试几个系统,多找点恢复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