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前级维修请教

楼主(2019-04-10):
马蹄斯线路电子管前级,灯丝亮但无输出,整流一个6z4,放大2个6n3。在滤波电容处测得电源有130v,但到两个6n3管脚处,一个有60v,一个有70v。
明显偏低,是不是两个6n3坏了?

网友:
电子管前级放大是否工作一是检查屏级高压是否正常,60-70电压略低,但是也可工作。其次检查阴极电压,如果正常工作应该电压在1.5-2V。然后可以用螺丝刀触碰栅极,看看喇叭是否有反映。

网友:
马蹄斯线路电子管前级的供电没这么低吧,只有130V?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2019-09-03):
阳极接了电阻的吧?60到70v也许是正常的

网友(2020-03-05):
正常只要灯丝还能亮,胆管是不会坏的,最多老化了失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