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无刷扳手的问题

楼主(2019-04-10):
打黑一个东成无刷扳手  接正负极灯不亮不转  如何检查是哪里的问题   开关拆开看了一下  没问题其他不知道了   有懂得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没图,教你也难,上原电,检查主控、开关

网友:
图都懒得上让人瞎猜啊

网友:
主板坏了,换主板。

网友B:
先看看电池输出是否正常,再用外部电源直接带手柄看看能不能转

网友C:
电池接口除了正负极,是不是还有一个电极,要是有要加识别电阻,试试与负极之间串联10K或5K电阻看看行不行。很多充电钻是这样,不知道东成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看电池输出是否正常,再用外部电源直接带手柄看看能不能转

没有原电池直接了正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接口除了正负极,是不是还有一个电极,要是有要加识别电阻,试试与负极之间串联10K或5K电阻看看行不行 ...

我串联了好像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教你也难,上原电,检查主控、开关

明天上图

网友(2020-09-25):
有时候还要测每节电芯的内阻,可能是某节电芯失效了。

网友:
换个大有的试试,看是不是扳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