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9V1A交流适配器,不想暴力也不行

楼主(2019-04-10):
手上一堆老电源,这个9V1A交流适配器应该是小交换机上用的
要条DC输出线(主要是要那防折卡套),只能杀鸡取卵了

外观

铭牌
为啥一个汉字都没有!

底部,白板

最常见的5.5DC插座

暴力了

胶头锤子敲不开,用螺丝刀连敲带撬才搞定

220V插片还弯头

初级没从根部断,不过都是扔的货

变压器还粘胶的

变压器外观
上初下次

E型铁芯

还是挺紧密的

初级绕组
偶想这是铜的了

次级绕组
这一定也不是铝的

次级输出端
看样子是先穿输出线,再绕次级输出线,最后加锡焊的

就这样的小

主要是要这种防折卡套

全家福

拆掉输出线,其他都扔了,反正偶又不缺短接线
家里一口袋的老电源、渣渣充电器,也就是拆件的命

网友A:
有钱就是任性哈哈哈哈

网友B:
这货变出来的是9V交流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货变出来的是9V交流啊

呵呵……,标牌上就是标注的输出9V交流电压的呀

网友D:
拆铜 拆电子牛也应该把这个留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就是任性哈哈哈哈

手上有好些变压器,小功率的没啥用,正好清掉

网友:
这个就是效率低,其实很皮实

网友:
元首你堕落了

网友:
1amp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变出来的是9V交流啊

使用时,变压器嘛,输入220V,输出9V,当然一般空载会高点

网友:
把线拆出来,我需要飞线

网友:
这回包邮就算了,直接转200吧

网友:
做烙铁都不够力。砸开来也没意义

网友E:
继续暴力拆变压器

网友:
1安倍,不是日本哪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标牌上就是标注的输出9V交流电压的呀

热心人!
楼上坛友估计是文科生

网友:
拆了没啥意思,这东西要淘汰

网友:
这个工频变压器的电源看着做工还可以,输出AC9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铜 拆电子牛也应该把这个留起来...

浸漆的变压器拆起来麻烦,这点漆包线也没啥用,就不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继续暴力拆变压器

可以用台钳给铁芯慢慢加压最好,最后能拆下很多硅钢片,有些零件管径太粗拧不紧,塞入硅钢片扩径。线圈低压侧可以接EG477,中间放巴克球磁珠,做一个高速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