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解并修复卡西欧M-1荧光管计算器

楼主(2019-04-10):
这个是地摊上发现的,老板要5元,也没还价,交钱收货,哈哈
当时也不知是好的坏的,只知道是荧光管的,因为喜欢,所以可以赌一下!

回来试了一下,发现时开关锈蚀断了,跳过开关,可以点亮
于是先拆开清洁一下

这货估计得20年以上历史了吧,造型还挺漂亮

白色部分都有些泛黄了,很有历史厚重感!这里的空洞就是开关位置

这个空洞是外接电源接口

上黑下白,颜色搭配不错,这里是电池仓,这里装两节5号电池

上盖,塑料的纹理很舒服

卡西欧,下面一个单词是个人的意思吗?型号M-1
电子计算器

摆个pose,哈哈

看看上盖内部,做工也很好,有面子也有里子,讲究啊

后盖,白色不耐脏,怎么也清洗不掉岁月的痕迹了
有点沧桑了

简单的标识,大致说用2节电池或者交流供电,0.2瓦功耗

电池仓,有电池放置示意图,不傻的话,一般不会放错极性

再摆个pose,哈哈

一堆按键,这个计算器功能简单,按键算是比较少
每个按键都有安装方向缺口,便于工人装配,但是不明白
白色按键中间夹心带孔黑块是什么作用,总之设计很走心就是了!

这块塑料是在按键与电路板按键触盘之间的

这是按键的复位板,不是现在那种橡胶的键盘,也不同与机械键盘那种
是整体的一块

每个弹簧片设计都很复杂,那时应该没有激光切割,像是冲压的,
不过精细度真的不错了

还有一片硬质塑料隔板

总之键盘结构很复杂,安装时把我给弄晕了,因为第一次拆时,没记录
各个部件的放置顺序,觉得小小计算器很简单,大意了

还有呢,这是导电材料,像是布类材质,还不是一张,是好几块

放大看看,加工的也相当精致

下面就看看它的核心部分——电路部分

注意它的按键触盘,不是现在那种两极交错式的,是单点式的
可能那时这样布线比较简单吧

电路板是双层的,这是另一面的一块,老式布线形态

这里能看到荧光管型号,这个应该也算vfd吧,不过就是早期产品
是NEC的

翻开键盘板,两板之间是弹性金属连接的

器件摆放稍显凌乱,但是仔细看,其实还是很规矩的
短接线都很平直,每个器件在电路板上都划定的位置了
有点像凶案现场,尸体下都画了圈了,哈哈

换个角度,就是这条vfd旁的粗大飞线破坏气氛了,哈哈

这个芯片应该是叫e85226吧,简单查了一下,没查到
总之是个单片机,键盘输入,运算,显示输出,它都包了

这个D467,不用查就是个三极管,负责振荡产生高压的

这个黑磁罐,就是升压变压器,它的输出分好几路,有给vfd灯丝供电的
,有驱动vfd阳极与栅极的

TDK的创始人加藤与五郎和武井武两位博士在东京发明了铁氧体后,
于1935年创办了东京电气化学工业株式会社
看看这还是磁罐之祖

这些电解是红宝石电容吗,不过似乎都是蓝宝石啊

这堆二极管可能是整流用的吧
连傍边那个电容也是磁罐一家子,哈哈

电源输入端,有正负极标志,不容易弄错

最后看看vfd管子,这个似乎不能叫vfd屏,曲面的啊
就是一个玻璃泡,8位显示的

似乎是两条灯丝的
另外这个黑色部分变白,就说明管子漏气了

它这个栅极网格和现在的也不一样,蜂窝状的,

先发到这里,楼下还有

楼主:
占楼继续编辑
这个计算器故障就是这个电源接口兼开关坏了,开始以为是表面锈蚀造成不通电呢

所以先清除锈蚀,这是清除后的样子,但是还是不通电

这是外接电源接口,好像正负极和现在插头相反
哦,对了,它是交流供电,没正负极
也是铜锈斑驳啊,好不容易才清理差不多

拿下拨动块

看下内部结构,就是一个簧片开关,打磨以后,还是不通电

最后发现时正极片和内部连接锈断了,表面是看不见的,
所以正极片也拆下来了,看看那个断口,没办法啊
最后用铜丝绑住焊接上了

到此修复完毕,装回去

装好后的样子,难看了点

开关商还有个绿色指示点,其实意义不大

电池装上也合适,没毛病!

下面测试一下主板

电流大致50ma吧,这样就是0.15瓦,比标称0.2瓦小些,以为就一位亮了,全亮功耗就上去了

基本没问题,重装系统吧

先把按键摆好

再上簧片,到这里顺序就乱了,不知谁在哪一层了

上导电布

顺便测测它的电阻

与压力有关,大致10k欧姆左右吧

哈哈,折腾好几次,总算装好了,装不对的话也没事,不会引起故障
就是按键不起作用,所以到现在我也没弄清顺序,
看来,科学、严谨与我真的无关啊!

订上棺材钉,完工!

没接电池,外接导线先试试

就8位显示,全亮大致也就60ma,在指标范围内

就一个开房功能,日本人怎么就知道开房呢
开还不开高层,专开平房,唉,就这点出息!
赠它们一个2

开房结果,产生一连串的故事

把脐带剪断,完全自主供电,整体真的很漂亮啊

再次开房,还是与上次一样的效果啊,
那是一样一样的啊!

哈哈,修复完毕,束之高阁!

网友:
有一个,不知放在哪里了,很怀旧,很费电的说!

网友:
        + 20        優秀文章,赚了赚了

网友:
看完还没看到荧光管点亮的样子。

网友:
动手能力真是刚刚的

网友:
VFD很漂亮,板子感觉是人工插件的
话说人奸同学,前面几张图用空壳来忽悠偶们么?!

网友:
以前家里有一个,不过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就拆了,当时不懂事啊

网友A:
拆了半天都没说清键盘扫描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了半天都没说清键盘扫描原理

这个你来说啊,

网友A:
2000m就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m就告诉你~

给我4000M,就就抽时间听一下

网友:
这个太值了,质量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占楼继续编辑
这个计算器故障就是这个电源接口兼开关坏了,开始以为是表面锈蚀造成不通电呢

借给俺用2天,这几天正准备去老刀家地窖搬金砖好计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借给俺用2天,这几天正准备去老刀家地窖搬金砖好计数用

听说老刀是一刀斩断是非根的啊,二师兄你多保重!

网友C:
编,接着编,又是开房又是凶案现场又是尸体画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编,接着编,又是开房又是凶案现场又是尸体画圈

哈哈,我是编剧嘛,那个计算器也算修好了吧,过些天再说

网友:
很漂亮,赚到了

网友:
这东西比较费电,我是找个手机充电器电压改为3V,一直插着放书桌上,偶尔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