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USB一分四HUB 扩展器

楼主(2019-04-10):
在淘宝买了一个说是USB3.0的USB一分四HUB扩展器,今天拆开看看。不是超声波的,直接可以拆开,是卡扣那种。一拆就开了。有修过的痕迹,不会是返修货吧,不过能正常用,不管他先。看输入线是USB3.0的,主芯片是GL3520,用着还不错,就是少了外置供电了。主板那里还有个想名字,好像是做这款主板开发人的名字。大家看看。卢金海    哈哈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A:
3.0的新接口,有点类似蓝绿厂的VOOC充电头电源接口,但是引脚定义不同,3.0好像加入类似SATA串口协议数据,VOOC多了大电流触点。

网友:
这电路板上面还有名字啊,第一次见

网友B:
把名字都印到PCB上了,这家伙想出名啊

网友:
电路板上面有名字很正常  我看到很多留个电话邮箱什么的  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名字都印到PCB上了,这家伙想出名啊

我也是第一次见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的新接口,有点类似蓝绿厂的VOOC充电头电源接口,但是引脚定义不同,3.0好像加入类似SATA串口协议数据, ...

他没有外置供电就不怕电压不足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没有外置供电就不怕电压不足死吗?

3.0的U口电流大一倍,一般单个2.5移动硬盘盒没问题,其它功耗低的设备更没问题了,怕电流不够可以自己D个外置供电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他没有外置供电就不怕电压不足死吗?

不了解USB3.0的工作原理,不懂了。够用了就算了。

网友C:
线有点儿细啊.....

网友D:
这么巧,你我同款,这个不是维修过的,应该是usb线是手工焊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有点儿细啊.....

线细那是数据传送不怕,只要电源线不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巧,你我同款,这个不是维修过的,应该是usb线是手工焊上去的。

哈哈哈,你的多少钱买的?我的好像是19包邮买来的,不过我说的是有一个usb口确实是修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