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种屏幕接口是什么定义的?

楼主(2019-04-10):
pc平板二合一屏幕的 13.3寸屏 排线好像被我弄断了 特别细的那几组都不通

网友(2020-01-26):
感觉不是用排线的接口硬生生插了个排线,,,本来这种接口应该是有专门插头的,看着像edp

网友:
30pin接口,常见的,看这个图是个山寨电脑

网友:
这样的排线感觉可以用飞线大法抢救一下

网友(2020-03-31):
弯折过得地方?那可能得直接刮开绝缘层堆锡。不过要是这个地方确实需要弯折的话显得很僵硬。

网友:
http://www.panelook.cn/
在这里查你的屏幕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