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这种屏幕接口是什么定义的。什么类型?

楼主(2019-04-10):
如图 测量发现6个细点都不通 飞线又没技术 查了百度发现接口定义都不一样  什么edp啥的不了解

网友A:
笔记本的上屏排线 走的是LVDS 可以买到的  如果实在买不到 就用细免刮漆包飞线 焊在座子对应的点 顺着排线走 直到屏上的座子对应位置焊上 飞线就用聚酰亚胺胶布贴在屏线上就行了,飞线选细的 粗了时间长会二次返修
这种排线可以刮开在断点 补焊(不能再断点直接补焊会再次断掉 一般是断点前后隔1厘米左右的一段距离用飞线补 此方法仅能用于耐高温排线 或一根一根那种排线)我把你那个排线照片拿去问了迅维的老师 他说 LVDS和EDP都有可能 1920*1080的话EDP的可能高一点 但定制的LVDS屏也可以做到 现在新的手机,平板 8代芯片组(含)以后的笔记本都是EDP了  所以EDP的几率很大 但EDP都是内部接口 没有标准定义的。 LVDS(部分引脚可以自定义 比如笔记本的标准LVDS 里面的空脚就被设计师用来传输摄像头MIC等的数据信号)EDP每个引脚的作用完全由设计师发挥 只能看屏型号 排线两端按顺序测通断 看线序有没有变化 没有变化 倒是可以用排线代替 但注意排线上那些本来就断的线路 不能接通 否则会影响识别 或者烧掉电路

唉 我问着排线之前 完全不知道还有EDP这种东西 知识落后了还是得回炉啊 对你造成误导 望请见谅

网友B:
看走线是差分线,应该是lvd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走线是差分线,应该是lvds

对的 如果排线只有这一面有数据线的话 就是单6的LVDS

楼主:
屏幕是1080p 13.3寸 平板二合一笔记本里的。

楼主:
屏幕故障是原来有背光无图像 我拆开看了下重新接上就背光都没有了 测量屏幕供电也没电压 是不是屏幕数据断了供电电路自己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 如果排线只有这一面有数据线的话 就是单6的LVDS

单6能支持1080p吗

楼主:
淘宝问客服她也不懂

网友:
LVDS接口单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6能支持1080p吗

按正常来讲是不能的但笔记本经常搞订制屏  很烦的  另外数据线断了 是不会引起无供电的 你看一下是不是没插好 或者带电把插座旁边的保险贴片烧了

另外到底是是不是单六还是得看座子的排阻 个数  要不然我怎么会加前提条件的 就直接说了

网友C:
看图 粗的不是电源正极就是负极,,细的一对对的就是几组数据和时钟线!!!!

至于具体如何定义的,几乎无法查到,很多屏都是定制的,只有原厂有详细资料的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是你直接拍一张座子的图片 (排阻要拍清楚)或者拍一张屏的型号 图片
你那张排线图 我拿到迅维那边 导师说 LVDS线或者EDP线都有可能 (他说的时候 我才知道平板,手机 和8代(含)之后芯片组架构的笔记本全部都是EDP屏接口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的方法是你直接拍一张座子的图片 (排阻要拍清楚)或者拍一张屏的型号 图片
你那张排线图 我拿到迅维 ...

这个是平板电脑的 处理器z83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图 粗的不是电源正极就是负极,,细的一对对的就是几组数据和时钟线!!!!

我看这个也是定制屏看了通用的都对不上

网友:
点对点飞线对于我们老眼昏花和硬件不足的人有很大挑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平板电脑的 处理器z8350

老兄 屏的型号 就是贴纸在屏背面铁板上贴着或者打印的 你知道这个CPU 有4780个匹配关键词的图纸

不过平板的话 多半都是自定义的接口  厂家保密 找不到的

你量对应走线两端触点是确定有不通的就看排线两端看走线 排线上对应走线是通的就记下来 找 定制排线的吧
插拔一下连供电都没了 不是没插好短路保护了就是 带电插拔拔芯片烧了 LVDS好说有专门的收发芯片 EDP是CPU负责输出的
忘说了 最好 别看屏幕反应 有时会误判的

网友D:
给个屏型号真的很难吗?
楼上的说是单6LVDS的别误人子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的上屏排线 走的是LVDS 可以买到的  如果实在买不到 就用细免刮漆包飞线 焊在座子对应的点 顺着排线 ...

等我回去看看屏幕型号再来回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个屏型号真的很难吗?
楼上的说是单6LVDS的别误人子弟?

晚上我回去看看 昨天拆没看到屏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个屏型号真的很难吗?
楼上的说是单6LVDS的别误人子弟?

我已经更正了 你没看到红色字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