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造钻头,一分为二当两个用

楼主(2019-04-10):
改造钻头

刚开始用小锯子根本锯不动,直接切割机,一秒搞定!

给小手电转用刚刚好。
END

网友:
浪费了啊,小电批也不用这么大的批头啊,还是放大电钻上用合适

网友:
不错,值回票价了

网友:
我是来看钻头的,结果看到了批头,这事我前几年就干过了,手动螺丝刀用的短头,双头的插不进去,一分为二很好用

网友:
这个钻头应该不错,还可以用来拧螺丝

网友A:
找个钥匙屁股一焊就是便携螺丝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钥匙屁股一焊就是便携螺丝刀

高!!!

网友:
我是来看钻头的结果看到的是批头

网友B:
偶也曾锯过,钢锯齿都快磨平了,批头上也只留下道浅槽

网友:
钻头?这是双头的批头哟

网友:
钻头=批头··???
它们不一样···
来看钻头的····
结果···一看··是批头~!再看···还是批头·····

网友:
尾部能用金刚石钻开孔,再金刚石砂轮开槽,可以做成气嘴改锥,万一半路漏气需要拧一下。

网友C:
你锯不锯开,它都可以当2个批头用啊

网友:
不错的主意,不过截开的两个批头最好一长一短而不是等长。因为有的电批批头座较深,25mm长的那种小批头被磁铁吸住时很难拔出(我经常要用钳子夹出来)。而那种批头座较浅的就无所谓,当然太浅的又不能使用双头批头了,插上后晃动厉害很难用,截成的单头批头就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也曾锯过,钢锯齿都快磨平了,批头上也只留下道浅槽

钢的,要用切割片才行

网友:
我是来看钻头改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锯不锯开,它都可以当2个批头用啊

锯开了,一把放在家里用,一把带出去用

网友:
我是进来看改钻头的,结果......................

网友:
貌似没啥必要啊。。。

网友:
图不对题目,差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