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各位大佬,谁有这个颗粒的固件?悬赏求固件!!

楼主(2019-04-10):
各位大佬,谁有2246EN  skhynix H27QFGDYEB0R   单颗4ce,  ID:AD, 3A, 95, EB, 78, 44,
                          2258H    skhynix H27QFGDPEM5R  单颗4ce: AD, 3A, 18, A3, 61, 25,
都是256GB 4颗的板子共16CE的,有固件的大神可以有偿分享一下么?跪求!!!256GB 4颗的板子!!

网友A:
Hynix,512Gbit (16K page),H27QFGDYEBOR_1V8
Hynix,512Gbit (16K page),H27QFGDYEBOR_1V8=AD,3A,95,EB,78,44,2,08,10,0,2046,2048,2,9,3,256,2,16,1280,3,84,8F,27,30,2,0C,13,0,0,1,1,52,51,0,BF,BE,1,1,1,8C,88,88,88,88,0E,1F,88,88,66,66,66,66,1,0,〗,,

Hynix,128Gbit (16K page),H27QDG8M2M5R_3V3
Hynix,128Gbit (16K page),H27QDG8M2M5R_3V3=AD,3A,18,A3,61,25,3,08,10,0,3994,4096,2,9,0,258,2,16,2048,3,120,8F,27,10,1,5F,34,0,0,2,1,52,51,0,A2,0,1,1,0,C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82,5,〗,,

网友:
Hynix,512Gbit (16K page),H27QFG8PEM5R_3V3
Hynix,512Gbit (16K page),H27QFG8PEM5R_3V3=AD,3A,18,A3,61,25,3,08,10,0,4012,4096,2,9,0,258,2,16,2048,3,120,8F,27,10,1,5F,34,0,0,2,1,52,51,0,A2,0,1,1,0,C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8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nix,512Gbit (16K page),H27QFGDYEBOR_1V8
Hynix,512Gbit (16K page),H27QFGDYEBOR_1V8=AD,3A,95,EB,78,4 ...

其实我有这个,就是在开卡时卡在哪里,开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有这个,就是在开卡时卡在哪里,开不了。。。。。

卡什么啊

楼主:
一直卡在PRETEST?

网友A:
换版本     多试几个版本试试

楼主:
2246en卡在RESET FAIL(51)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46en卡在RESET FAIL(51)

是原配芯片吗?不是就检查电压。。。我猜这货电压多半是1.8的,你强上3.3了

网友C:
skhynix H27QFGDPEM5R  单颗4ce: AD, 3A, 18, A3, 61, 25,这个在2256K上可以开出来,2258h还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原配芯片吗?不是就检查电压。。。我猜这货电压多半是1.8的,你强上3.3了 ...

原装芯片!!也是原配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skhynix H27QFGDPEM5R  单颗4ce: AD, 3A, 18, A3, 61, 25,这个在2256K上可以开出来,2258h还没有试过, ...

2256Kab基本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版本     多试几个版本试试

就换了几个版本,都不行!才求助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原配芯片吗?不是就检查电压。。。我猜这货电压多半是1.8的,你强上3.3了 ...

我这一批大概有3000PCS的这货,不是自己DIY

网友:
SM2256AB_MPO0910B_FWO0803B5_Formal(H27QFG8PEM5R)

只找到2256K的,没有找到2258H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一批大概有3000PCS的这货,不是自己DIY

没明白您的意思,您说是三千片原装芯片还是三千片带这板子的货?如果是原装芯片也没用,如果有三千片带这种芯片的板子您就问谁做的,联系作者花钱买工具看看行不行,因为难说是不是奇葩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您的意思,您说是三千片原装芯片还是三千片带这板子的货?如果是原装芯片也没用,如果有三千片带这 ...

搞了一批INTENSO的拆机固态盘,都是原装芯片,基本上没有写入,想重新开卡测试!!!

网友:
谁有这个颗粒的固件?悬赏求固件

网友:
2246EN  你用的固件版本是什么?

网友:
基本全新,没多少写入量,那你重新开卡做什么?做一下TRIM或者安全擦除就是了。
既然试着重新开卡过了,上拆解图给大家欣赏一下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