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松下EZ6505

楼主(2019-04-10):
喷了黑色哑光漆颜值提升

电机有字,和之前疑似EY6531的电炮一样的电机
很新的打击块
换挡是钢的很多洞的好处是不像尼龙的两个洞要对好,洞多随便插
销子是开口销,换成圆柱销
这个有个缺口一扭O型圈就坏了,淘宝撸几毛钱运费够买几十个了

螺丝不装了要改牧田脚弄好一起装
功臣小磁铁,电机里都是铁屑先用530喷然后一点一点吸出来。剩下点粉状的在电机里不影响就算了

网友:
松下最静音的冲击起子机!

网友:
很不错的工具

网友A:
也有一个,还是挺多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有一个,还是挺多用的

我记得你的那把是6507吧,外壳新多了。

现在,想弄个6505、6507很难,外壳、品相、内部新旧都不一,不好弄了。

网友:
楼主这把的成色也真是惨烈,我刚刚搞了一个,扭力调节好紧有时候档位调不到位,在琢磨着要不要拆下来折腾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你的那把是6507吧,外壳新多了。

现在,想弄个6505、6507很难,外壳、品相、内部新旧都不一,不好 ...

以前几十块玩玩还算有点意思,现在这些烂机价格都上去了,没得玩头

楼主:
开机正常,但是很轻力度按开关有声音但是不转必须稍微重一点,这个正常吗?

网友:
洗的很干净。铜丝栓小强磁铁好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