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机顶盒加电一闪一闪的,可能是电源变换IC 有问题,大家看看

楼主(2019-04-10):
好多电源IC上印的字与实际型号不符,谁有对照表?

一般机顶盒里都有6-10个电源变换IC,
有些是型号直接印上去的!这些很好找参数!
但有些太小不印型号,只印些数码,再查型号!很难找!
有五脚电源变换IC 上面印着 S15BEE,还有S10BDB  谁知道是什么型号?
好像是给网络机顶盒 四核CPU RK3128  以及运行内存RAM  512M, 存储内存ROM 8G  供电的。
IC的输入端都是3V
S15BEE    板上有两个IC:1个输出1.2V,  1个输出1.8V
S10BDB   板上也有两个:一个输出1.5V,另一个可能是有问题在3V和零之间跳动,主板指示灯也随着一亮一灭。

谁知道具体参数?
什么原因导致主板灯一闪一闪的?

网友A:
分析电路试试,大部分都是dcdc ldo,只要电压值一样,基本都能替换

网友B:
楼主。运行内存512的你就不要再折腾了吧难道你是闲着蛋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运行内存512的你就不要再折腾了吧难道你是闲着蛋疼

哈哈,到这里来的都是喜欢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析电路试试,大部分都是dcdc ldo,只要电压值一样,基本都能替换

关键是不知道是什么型号?参数?不好更换。

网友C:
把这两个 S10BDB 互换一下,看看3.3V跳动的还跳不跳。不跳说明芯片问题。跳动就是后面有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这两个 S10BDB 互换一下,看看3.3V跳动的还跳不跳。不跳说明芯片问题。跳动就是后面有短路。 ...

很可能是电源IC有问题
关键是不知道型号?参数?
无法在网上查找,购买!也无法用其他型号IC代替!

楼主:
这些电源IC使用量非常大,所有的机顶盒都使用!
网络机顶盒,
有线机顶盒,
卫星机顶盒,
地面波机顶盒,
路由器,
U盘,
甚至MP3,MP4,MP5都可看到电源IC
几乎所有电子产品都有!
但这类IC很少有参数资料!

网友C:
没多大关系,ams1117 3.3v 随便换。只要找到输入,输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多大关系,ams1117 3.3v 随便换。只要找到输入,输出,地。

117有不少,但117都是固定输出电压!压差大,损耗功率高!
这些IC是可调电压,压差极小,损耗功率小!
输入电压是3V,输出电压有1.2V ,1.5V,1.8V,2.1V,2.5V,2.8V
还是想知道具体参数!

网友C:
就这个 AMS1117-3.3。参数啥的,搜一下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个 AMS1117-3.3。参数啥的,搜一下就有。

117-3.3参数有!手里也有117-3的,117-1.7的  输入5V,固定输出3V的,输出1.7V!电流500-800MA。
但这个有问题IC是输入3V,输出可能是2.1V-2.5-2.8V的!.可能的电流不大于300MA。
最好找到他的参数!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 S10BDB   板上也有两个:一个输出1.5V,另一个可能是有问题在3V和零之间跳动,主板指示灯也随着一亮一灭。
应该是一路输出为3.3V的芯片或者负载问题。如果输出为3.3V,你可以在板上找到5V的地方。AMS1117-3.3 输入接5V,输出接原来你测量在3V和零之间跳动的点。当然要撤除S10BDB,地也要接上。

网友(2025-07-27):
配置太低,没必要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