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有谁知道热风枪气泵有小型的吗?

楼主(2019-04-10):
高度60的,长宽不限,有没有大佬知道

楼主:
或者怎么放进60mm高的壳子里

网友A:
圆柱形的气泵也是可以用的,只是供电大多是直流的,要单独加个电源及调压控制气量,还要加储气罐均压。

网友B:
小型的都是拿小电风扇装进去的。。。没有气泵

网友:
858的是一风扇在手柄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型的都是拿小电风扇装进去的。。。没有气泵

想组个泵式风枪,没打算考虑8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柱形的气泵也是可以用的,只是供电大多是直流的,要单独加个电源及调压控制气量,还要加储气罐均压。 ...

这样操作不太合适,想过了

楼主:
考虑把气泵躺放,对气泵损害多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想组个泵式风枪,没打算考虑850

没考虑8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