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M4D组装了俩电池

楼主(2019-04-10):
弄了个M4D玩儿,原电太贵,又换一家撸了两套国产外壳,自己组装两个吧。弄来好多日子了,一直没时间。

网友A:
羡慕能用点焊机,比焊锡放心多了

网友:
我也有米沃奇M4,塞了一节三洋2ah电芯,用导线焊在里面了。没有后盖。mini usb充电,里面还放了一个tp4056充电保护芯片。
求电池壳链接。

网友:
其实我这个也很方便,冲击充电器直接充,本来想找个合适的瓶盖,例如食用油之类的盖子的,一直没弄,将就着用,充电方便。

网友:
论坛人才就是多呀

网友B:
电批成色好新吖,又败家了吧?嘿嘿

网友:
电池包的事我就不说什么了,但你偷孩子的垫子当背景,这个不好啊

网友C:
我的M4D就一个电池,还是花80元高价入的,楼主可否给个链接,我也做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羡慕能用点焊机,比焊锡放心多了

焊锡不放心?俺把俺的1000瓦大烙铁借给元首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焊锡不放心?俺把俺的1000瓦大烙铁借给元首用

焊锡的话有高温影响,一般还偏厚,有些情况会顶着
没点焊容易控制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批成色好新吖,又败家了吧?嘿嘿

俺要看二师兄的库存,不给看库存又说老李买电钻败家,这种操作就是耍流氓

网友:
另外问问老李,DIY了那么大的一个点焊机,是不是一年就焊两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锡的话有高温影响,一般还偏厚,有些情况会顶着
没点焊容易控制高度

嗯,高度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李兄又入新玩具了,只能看看解解馋了,木分了~

网友:
成色好新,点焊的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M4D就一个电池,还是花80元高价入的,楼主可否给个链接,我也做一个!

闲鱼上很多,M4D电池外壳一套好像要25左右,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网友:
看来楼主是追求完美的

网友:
忘了说了,把m4里面的塑料隔板拆了,然后加一个10k固定电阻,代替原来的电池内部的热敏电阻。
在放一个18650,就刚刚好,因为拆了塑料隔板,18650不会露出来,长度刚刚好。
放18650 后,因为m4很粗,还可以旁边塞一块micro usb的4056充电板。
m4主机的内部其实可以放入一颗松下的26650动力电芯,不过就放不了充电板了。
26650最高动力电芯有差不多4ah容量。
后来考虑18650加usb口充电方便 就用1865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M4D就一个电池,还是花80元高价入的,楼主可否给个链接,我也做一个!

咸鱼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