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RJ45/RJ50转USB数据通讯线怎么接线?APC UPS电源用

楼主(2019-04-10):
前不久趁矿难入手了蜗牛星际组了个黑群晖玩玩,这两天买了个二手UPS,型号是BK650,可以和NAS通讯控制市电断电后的关机。但是二手的BK650没有RJ45转USB的通讯线,网上买一条原装的好几十,别人自己做的算上运费也的20块,想着自己手上水晶头、网线、压线钳和USB数据线什么的都有,应该可以自己DIY一条吧。研究了下,没找到怎样接线的说明,这个只是通讯,应该不需要接网卡的吧?求大神指点!
剪了一根USB线,里面四线的可以传输数据,但是线的颜色好像跟平常的不太一样,有点不规范。

网上找了一根APC的原装数据线看看,应该也是没接网卡的,直接接线。但是看不清楚怎么接线的。

感谢31楼坛友@jbmp 提供的线序图制作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10pin的好像是RJ50了,10P的压线钳和水晶头都没有,看来是只能买了

确实是10口, 所以买根线是最便宜的解决方案.

感谢31楼坛友@jbmp 提供的线序图制作成功。

网友A:
知道线序定义就可以自己接,总共就4根线。红黑电源端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线序定义就可以自己接,总共就4根线。红黑电源端容易

5根...

网友B:
上次找过咸鱼,有私人diy的,找找呗,不贵。

网友C:
多说一句, 这个bk650挺坑的, 15年前的设计了.

网友D:
给你提供一个身份证阅读器上用的自制图,慢慢研究吧!

网友E:
串口通信的,里面有芯片,你先找根教老手机数据线来

楼主:
不是4根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找过咸鱼,有私人diy的,找找呗,不贵。

额,我知道咸鱼上有人DIY卖哈,主要是想自己做啊,材料工具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说一句, 这个bk650挺坑的, 15年前的设计了.

毕竟价钱摆在那里啊。。。算是能和nas通讯的UPS里面最便宜的吧,况且我这个还是二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提供一个身份证阅读器上用的自制图,慢慢研究吧!

感谢,USB上的VCC和GND这两根线比较好测,另外两根我看了下,在水晶头4和5的位置颠倒都可以吧?看你发的图上,国腾和普天的区别就是DM和DP线在水晶头4/5的位置互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通信的,里面有芯片,你先找根教老手机数据线来

这个也需要芯片吗?老手机数据线倒是有,但是怎么知道里面有没有芯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提供一个身份证阅读器上用的自制图,慢慢研究吧!

网上另外找到的一个接法,GND多一路线出来,哪种接法才行呢

网友:
好像这玩意应该是RJ45-COM-USB的吧,应该有芯片的

楼主:
额,好吧。。转网卡那种是需要芯片,不知道这种通讯的要不要,我试试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好吧。。转网卡那种是需要芯片,不知道这种通讯的要不要,我试试看了 ...

看错了,我只有RJ45转COM的。。

网友F:
你那个图上看起来好像是10pin的头

网友:
应该是usb带232芯片吧?

  一搬都是串口通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图上看起来好像是10pin的头

你这么一说,我去数了下,还真是10P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