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妆淡抹总相宜——修复一个“水果”断线耳机

楼主(2019-04-10):
      今年坛子改版后,加大了对精华贴等高技术含量帖子的奖励力度,大神们一上来,动不动就是“好莱坞大片”,奔着精华帖去的,导致一些技术含量低的手工活帖子少人发了,窃以为,一个具有包容性高人气的论坛,应该是既有高质量的大神帖子撑起骨架,也要有一些小打小闹,技术门槛低点的接地气的帖子点缀其间,否则就会如一个总是妆容华贵的美女,虽然是美艳动人,追求者却望而却步,不是不爱而是不敢爱,因为距离太高了。真正的美女,应该是浓妆淡抹总相宜的,今天,我就来“淡抹”一把,折腾一个断线的耳机——实在是,高质量的精华帖我也写不出呀。       这条是歌友的耳机,说是苹果的,可是包皮破损了,断了几根线,没有完全断开的,测了一下阻值,果然是苹果耳机的接法:

这些耳机线都是多股线束,应该是由于音频电流的“集肤效应”,居然咪头小声了许多,他是拿来录歌的,这不要命吗?刚开始,想着这些头发丝般细的线,怎么能接回去呢?家里有一堆坏耳机,这种线多的是,直接换条线就是了:

可是把线控拆开,发现是微距级的:这样拆了,能不能复原都难说:

好吧,尝试手工把断线接回来。 找到断点,把断点完全剪断:

再把多余的包皮去掉:

上“手术台”:

断的是耳咪线,是两股线拧成一股的,所以要把线分开分别焊接,而为了防止短路,两股线的焊接点要错开。焊好了,微距下看有一个焊点太丑了,这是发帖时看图片才发现的:

上回热缩管:

测了一下阻值,跟开拆前的阻值一致。
这是两个耳机阻值:

这是咪头的正反阻值:

前面拆开的线控用胶粘回:

俺没有能用的水果机,否则试录一首给你听了。
这帖子给象我 一样的小白看的,大神误入还请多多担待。
PS:帖子发出,@ljlun 看了,说热缩管弄得太丑了,我也知道丑了点,顺着耳机线的方向套上去才好看,但当时试了那管径适用的热缩管越不过那个3.5音频公头。做好后,已通知歌友来拿了,但越想越不对劲,这个样子,如果是MM,那还不把我拉黑?于是,再折腾一次……
        热缩管太大了,套上去也起不到热缩的效果;热缩管径规格最适合的,又差一点点套不进,差一点点?那就把它扩径:

我塞,我塞,我塞:

还是好紧呀,我还有这个:

终于进来了:

把上一版的包皮去掉,整理一下走线,升级版用AB胶加固,使用中就不容易再次把修补处的线拉断:

趁胶水即将固化前时,把热缩套进去,然后加热,这是最后成品:

是不是比上一版漂亮多了?一个小小的折腾,我总结到几点:一、想知道犁子的味道,自己去尝,看似再简单的DIY,都要亲手去做;二,做了就要做好;三、不仅要做好,还要做好看,浓妆淡沫走出街都不能影响市容不是?否则很容易没朋友(要是MM损失就更大了)。你看,我这个帖子人气都那么少了。

网友:
这种耳机线还必须上手术台,要不然真的无法做好。

网友:
耳机线真心不好接……

网友A:
热缩管那里是不是太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那里是不是太丑了点

说的是,可是,用黑色热缩管更丑。能救回来用就不错了,叫他放在家里录歌好了,不带出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缩管那里是不是太丑了点

谢谢元首,我就说是要上坛,你看,逃不过你们贼亮的眼睛呀,逼着我又折腾了一次。也好,MM那关都能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元首,我就说是要上坛,你看,逃不过你们贼亮的眼睛呀,逼着我又折腾了一次。也好,MM那关都能过了。 ...

偶还能说那个么?!

先包平整,再热缩,热缩管要白才好
或者从其他耳机线上拆个分叉胶头来包,再或者用免提塑料壳来遮丑

网友B:
感觉现在论坛人气不足,除了少数活跃人士外,其它人只看不回不发帖了。有些人总是说别人没关注他的帖子,可别人发的帖子他又关注多少了呢?我发个耳机评测的回复没几个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现在论坛人气不足,除了少数活跃人士外,其它人只看不回不发帖了。有些人总是说别人没关注他的帖子,可 ...

那个收听功能是怎么用的?不是有好友发帖有通知的吗?我都没有通知,又没时间一个个好友去翻——有时间一定去拜读你这篇帖子。感觉论坛改版之后人气是少了很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收听功能是怎么用的?不是有好友发帖有通知的吗?我都没有通知,又没时间一个个好友去翻——有时间一 ...

我的好友大多加了收听功能,也没提示呀,你们发帖如果不是我找到或别人评分了我根本不知道,每天那么多新帖哪个找得到呀,我经常在导读中找的。这时找到了我的M币却还在路上慢慢走,都不知道什么时辰才到,这样好多看到过的帖子也打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还能说那个么?!

先包平整,再热缩,热缩管要白才好

元首,你是坛子里派来的蓝军吗?那个分叉胶头很难装的,原装的我都破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好友大多加了收听功能,也没提示呀,你们发帖如果不是我找到或别人评分了我根本不知道,每天那么多新 ...

现在看帖不如以前方便了,打赏还得等24小时,这就要养成定期上网看帖的习惯,可是我们要搬砖要加班,哪里有固定时间上网看帖呢?总之,比以前不方便了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元首,你是坛子里派来的蓝军吗?那个分叉胶头很难装的,原装的我都破坏了。 ...

别急嘛,偶就是给点方案和压力,让你更优秀噻!

网友D:
还是丑呀,用白色不透明的热缩管就漂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看帖不如以前方便了,打赏还得等24小时,这就要养成定期上网看帖的习惯,可是我们要搬砖要加班,哪里 ...

是的,就算有手机APP也不方便,因为我们单位手机管控很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丑呀,用白色不透明的热缩管就漂亮了

我没有白色的热缩管,你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急嘛,偶就是给点方案和压力,让你更优秀噻!

我再优秀也追不上你36万的M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白色的热缩管,你见过?

万能的X宝啥没有

网友(2019-05-11):
DIY太难入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