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小电磨折腾个24-36V电动车充电器版可调电源耍(1)40P

楼主(2019-04-10):
之前在商城兑换的摸奖神秘礼包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36

有个小电磨不知好坏,裸机没有电源,没有钥匙,

上电12V试机OK,切割还行

于是找资料给它配个电源。

搞明白了,是个24-36可调的电源供电,实现无级调速。

价格倒不贵,二十多块钱三十块钱一个包邮。但是想想家里有闲置电动车充电器,何不改一个。
先解决插头的问题。仓库里有台老泵,接口跟这个电磨类似,不知道这种接口叫什么名字?

正面的旋钮也不错,拆下来。

里面一个步进电机,一个驱动板,一个大牛,只要电源接头和旋钮,其它扔掉。

接头看着有些老化,实际强度还行。

拆下来的插头和旋钮,洗洗更健康。

旋钮是电木+铜的,老货

洗干净之后还不错。

尴尬,电磨插头接上去松松垮垮的,插针太细对不上。

找到一个航空插头拆出来两根针,特别紧,很好。

调AB胶固定插针。

胶挤多了点,任性哈哈。

插头搞定了,准备弄电源。
这是24V小电车的充电器,输出28V左右,闲置。

有些年头了。

以前改过可调,因为换了松下UPS电池,浮充电压低。

自己加了EMI,换了主电容和次级大电容,炸管修过MOS和3842,以及光耦和驱动电阻

散热片换了大的,电容也换了粗的,导致装不下,只能把散热盘掰弯。

风扇座子也是自己加的,很经典的3842+324组合的铅酸充电器。
输出防反二极管自己又并联了加了一个。

风扇比较干净。

板子背面留着上次维修的松香哈哈

拆掉线,跑电路,准备改可调电压可调电流。

洗干净松香,看得清楚。

这边有个空的IC5,大概是定时小板,可以利用起来。

记号笔做标记,跑电路。

首先是参考电压和光耦逻辑控制。

431短接得到2.5V基准给运放参考电压。
恒压恒流充电通过两个二极管实现逻辑控制光耦。

接着说恒流和恒压电路,

2.5V参考到运放13脚,通过560K和4.3K电阻分压,改变4.3K电阻即可实现调电流。
恒压就更简单了,一连串分压电阻把电压采样到运放3脚,同样的参考电压分压后给2脚,实现恒压。
还有个转灯指示是利用三极管Q2和电机线圈,大电流风扇转动,亮红灯,涓流时风扇不动,电流通过风扇线圈直接到绿灯。
还有个高恒压,也是通过三极管Y1,导通后下拉51K电阻并联到电压采样的下臂电阻36K,实现调压。
至于定时电路因为空置,不然也是有个逻辑进入浮充管理的。
总的来说,只需要三步。
断开R21,去掉高恒压,三段变两段。
改变R23,实现调流。
改变R21旁边的36K电阻,实现调压。

次级电路

空置的IC5电路,大概知道什么回事了。

调节可调电阻旋钮,电压变化
中间值29V左右

最低21V左右,再低就不输出了。

最高31V左右,此时324的供电已经15V多了,风扇不安全

断开跟恒流和高恒压控制的三个电阻,输出电压不变,证明分析是正确的。

补齐IC5的电路,输出5V给表头用,从电动车控制器上拆件用。

疏通IC5的焊盘

给塑封7805接腿,不然引脚太短,没法交叉。

补上之后上电得到5V稳压,可以给表头用了。

楼主:
下一步就是装上两个旋钮,调压调流,加上7107表头,监测输出电压。给外壳打孔装上输出插座,还要加两个12V的辅助电源给3842和324分别独立供电,大功就告成了。
唉,二三十块钱的事,浪费两天,不合适啊。

网友A:
谢谢分享,很详细!
近期也打算改个电动车充电器来当电源,先跟大婶学习一下

等牙膏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很详细!
近期也打算改个电动车充电器来当电源,先跟大婶学习一下

谢谢捧场,哈哈,过奖啦,目前还停留在理论阶段,后面有空再实施2楼的步骤

网友B:
早前改了个30-60v可调的 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前改了个30-60v可调的 备用~

步专家后尘啊,哈哈光荣

网友C:
看来还没改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还没改好呢

对的,只完成了调压部分,调流,改外壳,加表头要下次了

网友D:
楼主很仔细,还跑电路了哈

网友E:
谢谢分享。。。。。折腾的有板有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折腾的有板有眼。。。。。

感谢温总捧场,都是跟着你们的脚步学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仔细,还跑电路了哈

谢谢捧场,哈哈,改电路还是要先跑电路搞懂了再改,不然炸了哈哈。笨办法,大师一般一眼就看得懂,图纸在心中,小白就只能画下来消化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厉害啊!收藏学习

谢谢捧场哈哈,还在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