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过胶机温度达到无动作

楼主(2019-04-10):
自用一台封塑机,昨天过胶照片还好好的,突然就把照片过坏了。拆开看发热丝一直加热,达到温度控制阀不会跳。
稳控管
ua741cp运放

控制板,指针表

总体

现在问题找不到,这种温控阻值是多少的,主板每个电阻阻值正常,那个运放不会判断好坏。

网友A:
看看继电器吧!
不动作不见得是控制部分有问题,继电器触点烧死了,继电器根本就没动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继电器吧!
不动作不见得是控制部分有问题,继电器触点烧死了,继电器根本就没动静的。 ...

继电器动作声音清脆啊

网友B:
突然有个想法 激光打印机的定影是不是也能当过塑机用

网友C:
继电器有声音怎么会没有动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然有个想法 激光打印机的定影是不是也能当过塑机用

温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有声音怎么会没有动作?

吸合声音清脆啊,开机那一刻合上,温度达到断开。我怀疑温控和运放周围电路问题。

网友D:
刚开机时,UA741的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即U3>U2),6脚输出高电平三极管饱和导通,继电器吸合 ,接通石英电热管 的电源,机器开始加热。随着温度的升高,热敏电阻Rt阻值小、3脚电位下降,当U3<U2,6脚输出低电平,三极管截至,继电器不吸合,加热管不加热。随着温度下降热敏电阻Rt阻值变大,3脚电位上升,U3>U2,6脚高电平,加热又开始。如此周而复始,即达到恒温目的。以前修过一个热敏电阻坏过的,要把2、3脚的各温度下的电压算出来,反推出热敏电阻的常温阻值及B值。

网友:
电位器接触不良的很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开机时,UA741的3脚电压大于2脚电压(即U3>U2),6脚输出高电平三极管饱和导通,继电器吸合 ,接通石英电 ...

回头我看看,分析的很清晰,感谢大神

楼主:
按照8楼给出的思路,重新测量发现741无驱动信号输出,热敏电阻正常100K,常温测量阻值。在某宝上查到741不贵,试一试心态拍下,今天到货立马装上,开机,运转,设定温度150,当指针刻表到150,绿灯亮起,继电器断开,温度下降,继电器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