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池可以并联起来冲电吗?

楼主(2019-04-10):
拆了个坏的玩具小风扇,有个锂电池组。是三个1.2伏电芯串联的,可以和另一组一样的电池组并联用一个带保护的充电模块吗?

网友:
1.2应该是镍氢电

楼主:
哦,对哦。是镍氢电池。

网友A:
并联可以的,就是充得慢一点,不过电量不同的并联的瞬间电流很大,小心一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对哦。是镍氢电池。

为什么我的M币是负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可以的,就是充得慢一点,不过电量不同的并联的瞬间电流很大,小心一点 ...

就是风扇和个小夜灯。电源是一头USB,一头圆的。

网友:
话说充电宝一般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