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修一只不能带负载的12V防雨监控电源

楼主(2019-04-10):
前几天捡到一个监控摄像头,知道没有电源,这不送来了。
一个防雨监控电源残缺的尸体。看样子板子不缺东西,没壳子了。

参数标识,12V2.5A。严重怀疑。

板子背面,非常简洁。

具体元器件:芯片,无型号。一只保险电阻。

高压滤波电容400V/10uF,小点。

输出电容16V/470uF,两只并联。

肖特基SR310,100V3A。

看似没什么问题,灯泡大法,试机,输出12V,看来板子是好的。

简单打摩一下吧:把高压滤波电容换成400V/33uF的,把保险电阻换成NTC。

再找一只壳子,这是洗车机的充电器,烧了,用这个壳子正好装得下。
这是原来烧掉的板子,集成块已拆除,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换心,改接蓝色指示灯,先用勒死狗固定。

简单测一下吧:空载。

带载。什么情况,100多毫安就降到这个程度?有问题呀。

根据实际电路,大体找一张电路图(与NTY266差不多,管脚不同),做一下修改(实际板子上是贴片整流桥,并没有共模电感、安规电容和压敏电阻),基本符合实际电路(不完全一样),做参考吧。开始进入维修阶段,由于元件比较少,先后更换了光耦输出端的稳压管(Z2)、肖特基整流管(VD4)、高压滤波电容(C5)、输出滤波电容(C6、C8)等,都没问题,但依然不能带载。

看上面的电路与实际电路R5差别较大(实际电路板上是3K贴片电阻),C4(25V/47uF)可能对输出有影响,那就在原C4上并一只25V/22u电容(没找到47uF的),在R5上并一直150欧的电阻。

再试机。1A负载,没问题。去掉150欧电阻,可以带载,去掉并联的22uF电容,就不能带载,那就是25V/47uF电容的问题。

下面是有问题的电容(没有仪器,测不了,容量好像够),上面是换上的电容,虽然小点,没影响(用22u、47uF不同容量的电容实验,基本没影响)

再进一步测试。

大约在1.6A时保护了,看来2.5A是虚标了。
谢谢围观!

网友A:
有个疑问,上面的那个原理图VD2确定正确?加电IC不会啪~~~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修复,木牙膏了,帮顶

网友:
今天修了一个  类似的  TP 3226交换机电源,整流桥坏了。话说  这货结构真简单呀,难怪容易坏。

网友:
结构简单的还好修些···
简单的不一定就差~
零件多的~~复杂~~贴片多的·····难修!

网友:
看着是有点简单,偶捡那个小耳朵监控电源也差不多
木牙膏了

网友:
这种就一颗IC的电源,12V 1A可以长期用

网友:
不能带载输出电容嫌疑最大

网友:
板子真干净啊

网友:
目前常见的自带MOS的芯片,一般不宜超过15W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上面的那个原理图VD2确定正确?加电IC不会啪~~~

少画了个100K的电阻

网友:
板子看着一般也

网友:
绝世高手,我有一箱电源,也是有电压,不能带载,修不

网友:
就一颗直插IC,还不如贴片散热好,mos集成在里面,最多就1安不得了了,改电容改来改去有意思么!

网友B:
以前帮别人装监控,我都是买洋垃圾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帮别人装监控,我都是买洋垃圾电源。。。

洋垃圾电源要比这个好很多很多!

网友:
谢谢分享。。。。可以出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