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XT LGA60 闪迪 SDRNKCCCH-256G 开卡

楼主(2019-04-10):
闪迪的LGA60  芯片    2246XT软件不能识别型号
使用2246EN识别为SDRNKCCCH-256G   参数如下
A771=SanDisk,256 Gbit (16K page),SDRNKCCCH-256G
SanDisk,256 Gbit (16K page),SDRNKCCCH-256G=45,3C,A5,93,7E,50,2,08,10,0,4080,4096,8,1,5,256,4,16,1280,3,180,8F,27,30,2,5F,25,0,0,2,1,52,51,0,A2,0,1,1,0,C0,88,88,88,88,12,26,88,88,66,66,66,66,0,0,〗,,

能不能把这个改为2246XT的    或者有没有大神提供一份2246XT的参数

网友A:
SDYNSGDPM-128GIR
改这个ID,不能双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YNSGDPM-128GIR
改这个ID,不能双贴!

万分感谢     果然能开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YNSGDPM-128GIR
改这个ID,不能双贴!

不过为什么开完卡   再插上不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YNSGDPM-128GIR
改这个ID,不能双贴!

改完参数如下,  开出来容量对,但是为什么速度这么慢 。

A115=Sandisk,2Tbit,SDRNKCCCH-256G
Sandisk,2Tbit,SDRNKCCCH-

256G=45,3C,A5,93,7E,50,1,16,1280,04096,0256,04212,04036,02000,02,02,04,2,52,15,0,05,3F,13

,0303,00,00,00,00,00,25,10,00,33,00,09,11,8F,00,40,2,0,02,04,06,FF,03,00,3,05,01,02,3F,13

,01,00,00,00,00,77,77,66,66,0000,

网友A:
速度是差。。好过能用!!不过我的开了读取是300多点、其他一样!
咸鱼上好几张这个板子。。找不到2246en的lGA70(应该是60,眼花)板子。不然还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是差。。好过能用!!不过我的开了读取是300多点、其他一样!
咸鱼上好几张这个板子。。找不到2246en的 ...

一样的开卡参数吗    会不会有的数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速度是差。。好过能用!!不过我的开了读取是300多点、其他一样!
咸鱼上好几张这个板子。。找不到2246en的 ...

第一,这个是LGA60不是LGA70,第二,这个LGA60还不是标准的LGA60,是SAT-LGA60,(SAT:SanDisk-Apple-Toshiba),这丫丫的倒是和乐酷一个定义。。。第三,我倒是有LGA60的2246en。。。不过是普通版本的。。。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这个是LGA60不是LGA70,第二,这个LGA60还不是标准的LGA60,是SAT-LGA60,(SAT:SanDisk-Apple-To ...

这玩意不是说上了固态板子就把底层破坏了   不能上U盘了 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玩意不是说上了固态板子就把底层破坏了   不能上U盘了 吗

这个又不是E2nand。。。只是定义怪异的普通nand罢了。。。。不存在破坏底层一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又不是E2nand。。。只是定义怪异的普通nand罢了。。。。不存在破坏底层一说的 ...

自古闪迪出怪物  奶奶腿的

网友(2020-11-01):
同颗粒开完,读写300,250

网友C(2022-04-09):
同款板,改ID刷不了RDT,一跑就死。开卡会卡在Check ISP,下电重上就正常识别了。请问这颗粒就没有正常的开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板,改ID刷不了RDT,一跑就死。开卡会卡在Check ISP,下电重上就正常识别了。请问这颗粒就没有正常的开 ...

不知道了,当时改完能开卡就没再折腾这玩意。

网友(2024-07-30):
我也郑傲折腾这个芯片呢,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