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懒惰症发作,做一个自动咖啡磁力搅拌机

楼主(2019-04-10):
这人一旦懒起来,就会越来越懒
这不,连喝个咖啡都懒得动勺子了

捡了俩门禁卡,看这沧桑的面板,鬼知道他们之前经历了什么

有两个,都得用上,因为单个厚度不够

找出几年前买的神器,看样子之前应该是用在5英寸软驱的驱动电机
小日本的货,当年还没现在偷工减料的风气,做工那是相当好的
电路板都是铝板,非常结实
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这是盘式电机,无刷的,Halbach结构,运行起来非常平稳
自带温速,供电从7V到12V电机都是300转/分钟左右,如果拆掉红外探头,
可以达到800转/分钟,不过试了300转/分钟正好
800转/分钟的话转速太高,会把水甩出杯子

一共四根接线,主电源12V,需要一组5V电源给单片机供电
单片机也是小日本的,三菱的主控芯片,上面两个小磁铁是自己贴上的
作用后面再说

再来一张,渣手机,拍照垃圾,单片机很多脚啊
资料查不到
小日本的东西都藏着掖着,一点也不大气

电机背面,可以看到整块铝板做的电路板,有个类似轮子的东西,应该是接软盘轴的
会和电机一起转
必须想办法架空它

没有合适的螺丝,因此想到一个馊主意
找了一个消毒酒精的瓶子,剪下瓶底
把驱动轮放里面就可以架空它了
这主意馊吧?

小心的剪好,不能太高或太低,太高盒子盖不上
太低了会碰到驱动轮
另外要保持高度一致,让电机能保持水平状态

因为电机需要两组电源,恰好是共地的,因此一个7805就解决了
这个是门禁电路板拆下的
ST(意法半导体)的L7805,应该是正品了

接好线

热熔胶大法好
把瓶底和电机、外壳粘在一起,趁热调整位置,不然胶干了就动不了了
细心调整,让电机可以自由旋转

特别注意避免电机碰到外壳

小磁铁用来磁力锁定磁性转子,这样就可以隔空搅拌了
小磁铁选用钕铁硼的强磁,铁氧体的磁性根本不够用

把另一个外壳盖上
因为考虑以后可能在里面加开关,暂时用贴纸封好
两面都贴上贴纸,贴纸是之前买来糊墙的,剩了不少
粘性和耐水都不错,不用可惜了
上面的搅拌子忘了啥时候的存货了
总之玩电子的一定要时时刻刻收集点东西
指不定哪天就用上了

上面拍一张瞧瞧,还不错,搅拌子自动吸在上面了
两片钕铁硼磁铁足够用了

通电试机,可惜不能发视频

哦耶,效果拔群啊
以后喝咖啡不用自己搅拌了

成本估算:
电机:好像是12块钱买的
外壳:捡的
7805:拆的
电子线:算5毛钱吧
小磁铁:9.9包邮买了50片,用了两片
贴纸:糊墙剩下的
瓶底:用完的酒精瓶子

结论:便宜又好用,你值得拥有

网友:
看着怎么像是我二十年前的大屁股电脑软驱一样,仔细一看,果然是软驱。

网友A:
磁力搅拌器,不错,只是搅拌子长时间了可能有咖啡味……

网友B:
搅拌棒子要放被子里吗?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留意到 图二的神秘爪子~?

网友C:
这搅拌子表面没有没有特氟龙,

网友:
这搅拌子是玩具吧,应该2颗一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磁力搅拌器,不错,只是搅拌子长时间了可能有咖啡味……

那感情好,万一什么时候没咖啡了,搅拌子泡泡也可以对付下!

网友:
我也有个软驱板子,啥时候也弄个玩玩

网友:
创意不错,代替了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搅拌棒子要放被子里吗?
有没有人和我一样留意到 图二的神秘爪子~?

放被子里干嘛?
被你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搅拌子表面没有没有特氟龙,

确实是特氟龙的

网友:
聚四氟乙烯搅拌子 才恰当

网友:
就说家里破烂越来越多~都是楼主这么来的~

楼主: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把猫绑在盘子上通电看它表情变化 写一篇散文 心情就好了

网友:
脑子好动 手也不懒啊

网友:
我就想问,这个搅拌的,被子里会有一个磁铁,那搅拌完了,不小心喝了怎么办?还是还要想办法取出来。。。

网友:
谢谢分享
楼主会享受生活哈

网友:
谢谢分享,折腾得很不错,看了这么复杂,我还是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