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维网R-2308M型8口交换机拆解

楼主(2019-04-10):
维网R-2308M型8口交换机

网友A:
这货很老了,做工还行,交换芯片和主控竟然都加了散热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货很老了,做工还行,交换芯片和主控竟然都加了散热片。

10/100Mbps自适应的,的确很老了

网友:
分明是路由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