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水星薄荷路由d7拆解

楼主(2019-04-10):
双频mt7628an主控,5g带独立功放

网友:
没有配重块的话这货应该很轻吧

网友:
真是辣鸡啊,不便宜吧

网友A:
辣鸡货,750M的实际2.4G就三天线450M,5G只有300M了,内存16M闪存2M够省的。

网友:
50块吧,再多没人买

网友:
照片拍得不错

网友:
心思全用在壳子和成本上了

网友(2020-01-20):
引用 网友A:
辣鸡货,750M的实际2.4G就三天线450M,5G只有300M了,内存16M闪存2M够省的。

看芯片就知道了 2.4G是300M 有一个天线是假的 5G是433M

网友:
300M+433M,硬要加跟假天线上去唬小白。。。

网友(2020-03-11):
好像有根假天线,不应该只有三根吗,何况这个才百兆端口,谁去拆一下水星mw750r v3.0,可能也是假天线

网友(2023-08-08):
这些路由器厂家多2,加个usb销量可以提高好几倍,都不爱加

网友:
记得用的第一台路由器就是水星的

网友:
花里胡哨的,全是外在功夫。

网友:
这配置挺老了吧,看起来网口也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