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粗拆龙威3010

楼主(2019-04-10):
     吃灰N久的指针龙威,应该有近20年了.拆开看看.
共有两台,拆一台吧.全方位看下

背在后面的大型铜散热片129x99mm

开始脱了,巨大的变压器113x94x49mm

次级线,有2mm粗---可能看不太准

加装的风扇,变压器带输出

表头部份

四个大电容,后面是整流桥

主板部份

继电器

板背

输出管的电阻

输出管

空载

0V

10v

20v

29v,电位器有点问题,在这和32之间跳变

转下楼

楼主:
接上,占楼
另一台10v

20v

电位器也有点问题,最高26v

12v21W车灯

12V50W车灯两个串接

再次合影,继续收藏吃灰

完~~

网友:
除了笨重一点体积大一点其他都挺好的,还是喜欢指针式,看电流清楚,数字式的就是小巧一点一个优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上,占楼
另一台10v

楼主诚心是给我做对是不是 ,我早晨刚刚不菲的价格买了个菊水的35V-5A的,你这就发布了个龙威,早通知我  我也就不用买菊水了哦 ,这个什么价格pm我一下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诚心是给我做对是不是 ,我早晨刚刚不菲的价格买了个菊水的35V-5A的,你这就发布了个龙威,早通 ...

几天都一直想拆真不得空,今天还是中午抽时间急急忙忙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天都一直想拆真不得空,今天还是中午抽时间急急忙忙拆的

就冲你这个心意上,一会我把地址pm给你,既然都说东西白要送我了,那运费钱你就甭再掏了

两个东西一起送我了,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网友B:
空载伤不起啊,30多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空载伤不起啊,30多瓦

用的时候再开机,开机就一两分钟  效率低点浪费点还是能承受住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的时候再开机,开机就一两分钟  效率低点浪费点还是能承受住滴

哈哈,不过我也喜欢这种老式的,抗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哈哈,不过我也喜欢这种老式的,抗造!

哈哈  既然兄弟你喜欢指针的  那我只能喜欢数码管滴啦,过两天我拆个倭寇滴菊花淌水滴给你们大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哈哈  既然兄弟你喜欢指针的  那我只能喜欢数码管滴啦,过两天我拆个倭寇滴菊花淌水滴给你们大家看看:lol ...

我也没说喜欢指针的,我说的是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没说喜欢指针的,我说的是变压器

哈哈   看来这点咱们相同  傻大黑粗 的变压器 我喜欢

网友:
电源还是喜欢变压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诚心是给我做对是不是 ,我早晨刚刚不菲的价格买了个菊水的35V-5A的,你这就发布了个龙威,早通 ...

我最近花了50块钱,买了个龙威PS305D,8成新,换个电位器就修好了。

网友:
左边电压表拆了换个双显表头,带功率的那个,这样更实用,如果要看电流变化,直接看指针摆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花了50块钱,买了个龙威PS305D,8成新,换个电位器就修好了。

我上次买那个英特洛克的时候  有个安泰信 305d  我给老板50元,老板说不行,他要卖150呢,最低也要给我75,算咯,所以我今天又买个菊花水的过两天来了拆开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花了50块钱,买了个龙威PS305D,8成新,换个电位器就修好了。

我去,前年我花80元买个龙威302d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诚心是给我做对是不是 ,我早晨刚刚不菲的价格买了个菊水的35V-5A的,你这就发布了个龙威,早通 ...

我觉得大虾你很舍得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花了50块钱,买了个龙威PS305D,8成新,换个电位器就修好了。

哈哈...你捡到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大虾你很舍得买东西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