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E431笔记本装Win10后拨电源就黑屏求救

楼主(2019-04-10):
Thinkpad E431,预装8升级到8.1,在8.1下直接装10Pro,完事发现不能拨电源适配器,
拨了立即黑屏再几秒电源指示灯灭,插上电源按电源开关显示“正在恢复”,可以使用。
拨了电源用U盘启动没有这怪事。
电池图标100%电量充满
以为安装方法不对。U盘重装后依旧。
重装联想驱动,电源管理软件,依旧。
。。。。。
折腾
。。。。。
最后发现禁用“Microsoft ACPI兼容控制方法电池”,行了,
但是也没有电池图标了。
网上搜索全是启用这东东的方法,但是我的不敢启用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查看电池 的状态?

网友:
我之前用的戴尔笔记本也是奇怪故障,后来升级BIOS解决。

网友A:
连电源状态下正常关机,
拔掉电源开机,
能进的去不?

要我说,
老机器干脆用linux算了,
或者win7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电源状态下正常关机,
拔掉电源开机,
能进的去不?

能进去的啊,但进去最多几秒就黑了
U盘PE进去没问题

我有一个事必须win8以上,原win8.1也有一些小问题,所以才折腾Win1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进去的啊,但进去最多几秒就黑了
U盘PE进去没问题

那这算bug了

是新老版本的win10都这样么?

若是老版本不这样的话,
试试在联网直前修改驱动安装选项,
不让win10自动更新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这算bug了

是新老版本的win10都这样么?

这两次安的是同一个版本(msdn下的载到U盘识别后选的专业版),从微软员工讨的激活密钥。安装过程选的“不安装更新”,所以不知是不是版本新旧的问题。
感觉就是电源管理与机器的兼容问题。

网友:
联想的东西比较矫情,把官网的驱动都装一遍试试吧,估计是兼容驱动不能用,只能用官方的

网友:
电池100%

TBooK 16 power 也是(这台台电我表弟当它坏了送我拆件的,这台是插了电源也不能开机)

就是电源驱动对,楼主或许也是这个问题(你恢复原产的W8,应该OK)

网友:
试试设备管理器-系统设备-有没有个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Interface设备中有个电源管理选项。。把那个勾给去了。。
我之前戴尔本子和电源有关的故障基本都是这东西的锅。。

网友(2019-12-21):
升级BIOS看看吧,联想就是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算bug了

是新老版本的win10都这样么?

666  还能找微软员工要激活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