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滑板车的闪光论有办法让它在慢速的时候也发光吗?

楼主(2019-04-10):
小孩子玩的滑板车,要速度快的时候轮子才会亮,有办法让它在速度慢的时候也发光吗?小孩子滑不快啊

网友:
内置发电机的   慢速电压不够
这个没法弄  只能换轮子  换哪种用电池的轮子

网友:
这东西就像马达发电一样的,转速快了电压才够。

网友A:
闪光轮的结构大概是这样的:轴承处是圆环形的烧制磁铁定子,轮上是感应线圈,轮子旋转的时候,感应线圈切割磁感线产生电动势,然后点亮LED。
要让慢速的时候也发光,要么设计更高磁性的定子,要么增加感应线圈的匝数,要么就降低光源的点亮门槛电压。你看看你能实现哪一种改进呢?

网友B:
加倍压电路,但估计没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倍压电路,但估计没空间了。

这东西没电的,电磁感应原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光轮的结构大概是这样的:轴承处是圆环形的烧制磁铁定子,轮上是感应线圈,轮子旋转的时候,感应线圈切割 ...

原理是知道,看着不好下手改,先来问问有没有大神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东西没电的,电磁感应原理而已

没电能亮?磁铁配电感线圈而已,只要是感应发电,就可以倍压整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理是知道,看着不好下手改,先来问问有没有大神看

假设你拆解和还原的能力强的话,建议你把感应线圈换用更细的线绕更多匝数,毕竟感生电压不会特别高,即使细一点也不至于会烧毁;就算真烧毁了,也不是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电能亮?磁铁配电感线圈而已,只要是感应发电,就可以倍压整流。

额,我的意思是里面没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你拆解和还原的能力强的话,建议你把感应线圈换用更细的线绕更多匝数,毕竟感生电压不会特别高,即使 ...

线圈好像是做在轮子里的吧?能拆的好像是个磁芯

网友C:
等你还没研究出结果,孩子已经滑的很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等你还没研究出结果,孩子已经滑的很快了

那倒是,今天已经滑的听好了,小孩子学东西很快

网友:
要是有法拆开,可以倍压整流

网友:
磁性材料换成强磁